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啊

楼主:
做实验的时候用到隔离变压器,就买了一个,想看一下工作原理,照着pcb板把电路图画下来了,但是怎么分析也看不明白,所以恳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特别是二极管的作用,谢谢啊! 谢谢
其中DI,D2,D6,D7的型号是1n4007,D3,D4为1n4742a(黑色端为负极画的)。我在网上查了1n4742a的资料很少,以前也没用过。最后输出脉冲信号
期待各位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60D0CLPQMK[_3[K9UI]I11.jpg

网友:
没有看见你的电路??
是  1N4742   不是in  是1W12V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附件。

网友:
看不到图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T3

R3 要是足够大
就是半波输出。。。
24伏 供电 也看不出 电路特殊之处。。。指示灯、保护。。。

网友:
D1,D3,D4是电压钳位电路,以防止变压器初级感应出来的反向电压高于24V,从而防止烧毁前端的电路,尤其是开关管,D2,D5是监视电路,可以通过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来判断当前的占空比或者说是电压平均值再或者是看触发时间。致于次级,我觉得楼主画的可能是有问题,看输出端的名称,楼主应该是用这个隔离变压器去驱动可控硅,G应该是门极,K应该是阴极,如果这样的话,门极只可能得到相对于K为负值的电压,我怀疑楼主把G和K画反了,或者是有二极管画反了。分析电路首先得有目的性,有了目的才能真正把电路分析清楚,而且拿出来求助的电路图一定首先要保证正确、完整,不完整的电路加上不详细的描述是很难分析得清楚的。
如果这个隔离变压器的确是驱动可控硅的,那么这种隔离变压器是有方向的,画电路图的时候是需要画出来的,也就是标出变压器的同名端。这个同名端用来确定是在输入压的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我在书上看到以下一个可控硅的隔离驱动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是否和你的电路很相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释,呵呵,这个电路图是根据做好的板子画出来的,对于电路也是一知半解,不过,看了您说的,有点明白,D1,D3,D4是不是就是保护电路。对于您上面提到的,我下次一定注意,谢谢啊!

网友:
请问各位工程师,隔离变压器怎么选型的?

网友:
猜的哈。D1,D3,D4是吸收用,D2,R1,D5就是做个状态指示。变压器同名端没画,应该是个反激,D6副边整流管,原边关闭,副边D6导通。

副边输出脉冲信号,取决于GK之间负载和C1的值。R3是给C1放电用,D7是保护R3的,钳位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