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应该归到有源器件呢,还是无源器件呢?

楼主:
二极管应该归到有源器件呢,还是无源器件呢?-%-282556-%-

网友:
网友资料: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
对于二极管的策动源,应该可以认为是它的Vd(on)  ,Vd(on)可以影响它的特性
这么说来它就是有源器件了。只不过它比较特殊,它的这个策动源就在它本身上。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
之前用过沙发讲的光敏二极管,在中午的光强情况下输出可以接近1V。

网友:
找根 别把名词当概念

   二极管算不算Active器件,那首先要看什么是Active Components,以及这个词的汉语翻译了。给出两个解释:

   在维基上找到这样的解释:
   Active components are those that have gain or directio nality, in contrast to passive components, which have neither.

意思说:Avtive器件指那些具有增益或方向性的(电子器件),相比之下,Passive 器件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按照这个意思,二极管就是Active的。

   而在另一个网站上找到这样的定义(网站上利用Defination这个词):
   In electronics, active components are components that can be used to provide power gain in an electronic circuit. .....
(见:
http://www.nweq.com/definition-active-component.asp
   在这个解释中,强调了能量转换和信号增益上。按照这个定义,那普通意义上的二极管就不算Active了。

   我倾向于第一种解释。理由出于以下对翻译问题的认识。

   以上之所以只用Active和Passive,而没有用有用有源、无源的提法。也在于强调这两个字的翻译和理解的问题。这可能是出现楼主这类问题的原由所在。我以为这是一种本不该出现的理解问题,就得找根,看看这两个含义非常简单的词:

   Passive的本意是:被动的; 消极的; 不抵抗的,而Active 则是活泼的, 活跃的; 积极的、起作用的和.主动的等等。只是在科技类词典中才有有源、无源的译法。

   作为元器件如果它对作用的响应时“消极”的,就是说它的参数是一成不变(除非烧掉),那它就是“消极”的元器件;反之,如果它的参数对外界的作用是变化的,那么就是积极的(Active)。
   实际上,这是对非线性的另外一个尚未规范的表述而已,如果说线性/非线性是元件本质属性,那么Passive/Active更强调它们对外面的不同反应而已。
   至于有源,无源的译法,既然已经被习惯使用了,就那么叫下去,也挺好。

   楼主那样Active思考和质疑,足以启动大家也去actively 思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xiaoxif真的很认真呢,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看法,更支持哪种呢?

网友:
ACTIVE,PASSIVE这两词我一见就犯晕:L
最近试着翻译忆阻器的论文,老看到这两词,,,,

网友:
有!
因非线性的元件可以乘,而线性元件只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