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专题学习之八——终结篇(设计问答)

楼主:
Q: 公司的芯片上有一个16Bits的DAC,由于以前一直做Digital IC测试,对这个器件的测试原理没有概念,只知道INL、DNL、THD、SNR等参数的定义,不知道在实际的测试中怎样进行测试?那位高手做过此方面的测试,能否告诉那些参数是必测的,怎样测试?

A: DAC比较重要的参数有DNL、INL和SNR等,这里先谈这三个参数的测量方法:
1.DNL测量:由计算机的并口引出数据,经过一个转接板(这个得自己做),送出16bits的DATA,数据经过待测的DAC,会得到一系列的输出电压,16bits应该输出2的16次方个电压,电压为纵轴,数字CODE为横轴,得到的线代表了DAC的线性度(linearity).DNL是每个电压的实际步长与理想步长的差对LSB(最低有效位)的归一,每个代码会对应一个DNL值,做出DNL-CODE 图,很容易看出待测DAC的DNL(所有2的6次方个DNL值中的最打者);

2. 有了DNL数据,INL可以轻易得计算出来,不用做更多的测试。计算方法:同样每个代码都对应一个INL,对第N个代码来说,它的INL就是其前面所有代码DNL的代数和。同样,做出CODE-INL图,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待测DAC的INL(所有INL中的最大者,和DNL一样,这个值约在零点几个LSB);

3. SNR测量原理很简单:输入一个SIN形式的代码进待测DAC,经DAC转换后,也会输出一个SIN形式的电压波形,将此波形利用数字示波器进行FFT(快速傅立叶变换),得到输出信号的频谱,基频代表料信号的强度,依次还有2次,3次⋯⋯谐波,我想记录下前5次谐波强度就够了(再高次的可以忽略),还有要记下噪声的谱强度,有了这些数据,计算SNR很容易,还能计算SNDR等参数。更详细的内容,我想可以在MAXIM的网站上找到。

Q: 哪位大侠能不能详细的告诉我一下“三角波精度对D类功放音质的影响”?谢谢了!

A: 从工作原理看,这是通过输入信号与斜波的瞬时幅度的比较,将模拟信号幅度转换成开关占空比,然后低通滤波的ADC-DAC的变换过程。斜波(未必是三角波)的线性度的优劣将对失真系数产生直接影响,斜波频率应稳定,否则,其变化将导致对输入信号的调制。

Q: 最近做课题需要用高分辨率的A/D芯片,以前用8位或者10位时候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好多的芯片都是ref直接接vcc和GND就行了。现在发现好多的16位或者更高的芯片,参考电压都是4.096v,有些不解,为什么偏偏选这个电压呢?还有就是,delta-sigma架构的A/D的手册中都提到其有效分辨率都低于其标称的分辨率很多,但那些SAR架构的A/D似乎都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呢?

A: 4.096V的参考输入电压,对应于12位ADC,匹配的量化转换结果是:最小量化电压(LSB)等于1mV/LSB。以便计算与应用。在此情况下,十进制的转换数码4000对应4.000V的输入电压。对应于8位ADC,匹配的量化转换结果:最小量化电压(LSB)等于16mV/LSB。若参考输入电压为5.000V,则单位LSB不是整数,计算机处理起来在速度、程序资源等方面比较复杂。DAC同理。

Q: 提一个很弱智却又实际的问题:我想把0~5V的信号压缩到0~2.4V输出,以供后面使用(后面的ADC电源是3V的,参考电压是2.4V),如何实现呢?是将放大电路的电阻比设置成小于1吗?

A: 1).可用电阻分压到2.4V再送入A/D.如信号源内阻高,电阻分压器的阻值必需选很大,那可加一个跟随器;
2).运放接成反相放大时,增益可小于1,但输入输出的极性相反,负电压输出,你这里不能直接用。有一个办法,在反相放大器的同相端加一个正的电压,使运放输出在正电压的区域,所加的电压与你要缩小的倍数有关;
3).运放接成差分放大器,可以用2.4V做参考电压,输出VO=-VI*缩小倍数+2.4V,就可送到A/D了。你甚至可将几百V电压缩到你A/D采样的电压区域。(运放接成同相放大器时,增益总大于1,所以这里不能用。)

Q: 最近碰到一个峰值保持电路,不知道用处为何?

A: 顾名思义,峰值保持电路的功能是跟踪(track)输入信号(一般是脉冲),直到输入信号达到峰值为止,进入保持状态(hold),保持输入信号的峰值不变(当然实际上存在泄漏电流引起的跌落),直到被复位,回到跟踪状态。它多用于脉冲信号峰值的测量,使后端电路(比如ADC)能准确地得知什么时候可以采样到峰值(尤其是脉冲的边沿很快的时候),减小采样时刻不准确带来的误差。在高能物理和核物理测量能量谱和时间谱测量中经常用到这个电路。在一些压力、加速度、磁通等传感器应用中,也需要这种电路。一句话,凡是物理量(化学量,etc)信息被携带在脉冲信号的峰值中的应用,都需要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