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电源纹波

楼主:
最近我想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纹波,听说测纹波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哪位大虾可否告知下?

网友:
我用泰克示波器测试过,先把示波器设置Offset与被测电压的大少一样,然后把测试通道的幅度设置为10MV,让被测电压波形显示在屏幕中间,通过数字示波器的自动测试功能选择HIGH,LOW可以很方便的读取纹波值,或者选择AC耦合测试

网友:
测量纹波很讲究技巧的,今天太晚了,明天具体再说。。。。。

网友:
测量电源纹波本身有一定技巧性。图1给出了一个不当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的实例。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几个错误,首先是使用了接地线很长的示波器探针;其二是让由探针和接地线形成的回路靠近功率变压器和开关元件;最后是允许在示波器探针和输出电容之间形成额外的电感。其结果带来的问题是在测得的纹波波形中携带了拾取的高频成分。
在电源中有许多很容易耦合到探针中的高速的、大电压和电流信号波形,其中包括来自功率变压器的磁场耦合、来自开关节点的电场耦合、以及由变压器交绕(interwinding)电容产生的共模电流。

图1:不当的纹波测量得到糟糕的结果。
采用正确的测量技术可切实改善纹波测量的结果。首先,通常会规定纹波的带宽上限,以避免拾取超出纹波带宽上限的高频噪声,应该给用于测量的示波器设定合适的带宽上限。其次,可以通过摘掉探针的“帽子”来去掉接地长引线形成的天线。如图2所示,我们把一段短线绕在探针接地引线周围,并使之与电源地相连接。这样做附带的好处是缩短暴露在电源附近高强度电磁辐射中的探针长度,从而进一步减少高频拾取。
最后,在隔离电源中,真正的共模电流是由在探针接地引线中流动的电流产生的,这就使得在电源地和示波器地之间产生电压降,表现为纹波。要抑制这个纹波,需要在电源设计中仔细考虑共模滤波问题。
此外,把把示波器引线绕在铁芯上可减小这个电流,因为这样会形成一个不影响差分电压测量、但可降低由共模电流产生的测量误差的共模电感。图2显示了采用改进测量技术对同一电路得到的纹波电压测量结果。可以看到,高频尖刺已几乎消除。

图2:四种简单改进极大地改善了测量结果。
事实上,当电源集成到系统中之后,电源纹波性能甚至会更好。在电源和系统其它部分之间几乎总会存在一定量的电感。电感可能是由导线或在印刷线路板上的蚀刻线形成的,而在芯片附近总会有作为电源负载的附加旁路电容,这两者形成低通滤波效应并进一步降低电源纹波和/或高频噪声。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由电感量为15nH的长一英寸的短线和电容量10μF的旁路电容构成的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400kHz。该实例意味着能大幅减少高频噪声。该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比电源纹波频率低很多倍,可以切实降低纹波。聪明的工程师应该在测试过程中设法利用它。
作者:Robert Kollman,
高级应用经理
TI公司

网友:
我用示波器总也用不好。谁那天开个贴讲讲啊

网友:
既没求知欲,又没求偶欲的人是矿物------------------说白了不就是
石头        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先参考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2505-1-1.html 看看还有哪些疑问?:P

网友:
回复 网友B:

疑问多了去了,最简单的一个触发功能就不见得几个人能用好。我老师说他当年能用双宗示波器跟踪5条波形线。还有好多人都说没法用模拟示波器跟踪串行数据。我老师就可以。数字的好用些,可是数字的太贵。买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 有空自己多钻研钻研 不要在乎别人的嘲笑哈

很多复杂的工具大部分人都未必用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工具总要用熟用顺,做起事才能如鱼得水

网友:
电源滤波

我需要电源滤波在1mv左右,有办法吗?

网友:
电源这个不好弄   我头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可以,但是开关电源系统好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