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搞定a3p060的jtag烧写线?

楼主:
听从会计的建议:

为了咱们的CPLD开源,

需要找个朋友搞定a3p060的jtag烧写线。wangkj自己做的烧写线不能用,而买的话,太贵,要500多,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因而请对jtag非常熟悉的人做个。最好做成usb的,当然并口的也行。actel网站有详细的jtag链说明。

大家看看谁可以搞定?

网友:
提议

wangKJ可以按照网上的电路图测试一下并口的下载器.USB的本身成本就比较贵.而且要做PCB板,所以建议还是不要去做了.至于并口的,手焊着试试就知道好用不好用了.如果你那边有空闲的这个系列的开发板可以发给我,我可以给你研究.

网友:
试过,就是老周的那个,不能用。

咱这个板子上自带usb接口,看懂协议,利用 GPIO就能实现。

老周的usb烧写器,成本比咱这个显卡还便宜,
用的51的usb单片机+a3p060 。 --- 一个结构。
应该不超过30元成本。可能20左右。
没办法抄板--actel的保密性太好。

网友:
烧写线,搞定了,不一定开源

如果开源,会断然财路,没必要。
研究jtag的人太少了,开源意义不大,
而且,想研究这个的,自己看懂资料就能搞定。
只要按照成本卖给网友用就行了。
另外,可能按照100-200元的价格卖,
应该每年能赚几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已经去测试了。预计一两天给结果。

网友:
好事,但愿能搞定

这样,我就可以把更新的firmware提供给大家了。

网友:
JTAG很简单

CPLD的话,可以使用SVF/XSVF的方式编程,上位机可以使用开源的OpenOCD,里面的SVF支持就是偶做的。当然,使用vsprog也可以。
硬件也可以使用开源的Versaloon,可免费DIY,但只可个人使用。

网友:
昨天和朋友联系过了,已经搞定了,他去做板子了~~

会计要准备咯!

因为年底,参与活动的人比较忙,有些延迟,布线争取在下周搞定。

网友:
不错,这样咱的ip core就随时可以更新了。

网友:
怎么沉下去了?呵呵,还是钱作怪,看来只有过时的东东才有开源了,就算不开源也应有价格便宜的DIY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