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辐射真是强悍,把手机放靠在DSP上,然后给手机打电话,DSP马上就死了

楼主:
手机的辐射真是强悍,把手机放靠在DSP上,然后给手机打电话,DSP马上就死了。

网友:
GSM功率900M峰值2W,1800M峰值1W 想想该有多大,曾经有种会发光的手机天线,里面就是两圈线圈加个二极管就能点亮LED了,太震撼了,这么大的辐射~~~~~ 想想普通wifi网卡最大才50mw

网友A:
楼主的实验真是有说服力,所以我一直能用座机的时候绝不打手机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真是有说服力,所以我一直能用座机的时候绝不打手机电话。

事实  胜于 宏辩

网友:
手机还是没有对讲机强,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大功率的直流稳压电源,只要把对讲机靠近电源发话,电源电压降低很大,根本就没法正常工作,而且对讲机对运放的干扰超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