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DSO-V2.00设计思路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和网友东哥在讨论第二版的设计,大概确定了一下,下个版本的设计方案,采样芯片应该会换成ADC08100,最高100M采样,用两片IS61LV25616-10+CPLD来做FIFO,两片轮流寸,实现100M的读写速度.存储深度比上次用了很大的升级,CPU换成带外部总线的STM32,这样刷屏的效率会更高.100M的采样,能够真正地实现20M的测量带宽.如果有相关应用经验的网友,希望可以多给我们提提建议.看PCB布下来的情况,如果还够的话就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做在一块PCB上,用两片IS61LV256的高8位做逻辑分析仪的输入.

网友:
呵呵,好

建议参考一下魏坤同学的第二版示波器,模拟部分电路设计得倍棒.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魏坤第二版资料转载如下 请大家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188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请古道热肠说说自己觉得其中的经典之处,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有网友建议数字触发代替比较器

,确实值得考虑采用

网友:
还是建议用fpga

网友:
20M通道带宽,是能满足一般应用了

8位逻辑分析不实用,至少16位。

网友:
: DIY便携的,我觉得够用就好了。。。

网友:
时刻关注DSO_V2.0的消息!

网友:
ADC08100还行,好像30左右吧!不过就是单通道的,个人觉得双通道的用处更大一些哈!
成本在高点可以用AD9288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魏同学的第二版示波器模拟部分优点归纳起来为:
简洁
可靠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觉得魏坤示波器第二版有两大优点
简洁
可靠

不足之处
1、负压生成电路太复杂,可用专用DC-DC来实现
2、未设硬件触发电路,无法发挥数字示波器的优势。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古道热肠

我的第二版示波器是硬件触发,只不过将硬件的触发部分都做在了FPGA内,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考滤用一下FPGA呢? 咱们论坛中的Sea_eeworld用FPGA写过,软件可以让他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考滤用一下FPGA呢? 咱们论坛中的Sea_eeworld用FPGA写过,软件可以让他参与!

现在确实考虑使用FPGA了,呵呵 正在筹划,不久后就会有消息了。我把SEA拉到讨论组。

网友:
要做好的就做50M以上的模拟带宽,200M以上采样率,不但要有触发,还要触发电平可调。
AD603是不错的东西,我用得不少,不过也有一些固有的问题,比如输出偏置等

网友:
魏坤已经公布了FPGA的工程包,可以参考哈。

网友:
魏坤的存储深度8K

,我们设想是2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