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开关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请教下这个电路中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希望大虾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

.pdf

网友:
是不是一个电平转换啊?

输入一个低电平,输出一个高电平。0------3V3和1-----0v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input和output在逻辑上恰好是“非”的关系。所以打算用两个三极管做为开关电路来实现。下面那个“0------3V3和1-----0v”请不要管他。

我看很多开关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工作原理,能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三极管的特性,电流被放大了。

网友:
U19A是5V电源开关(输出或不输出给OUTPUT),其余是控制这个开关的电路。
电路中漏画一个电阻(红圈),少了这个电阻开关可能会关不死。

网友:
能讲讲具体原理么?当输入为0 或者1时候,相关节点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 'INPUT'输入'0'
 → 反相器U20A输出'1'
 → 三极管Q1A导通
 → 三极管U19A导通
 → 5V向'OUTOUT'输出

● 'INPUT'输入'1'
 → 反相器U20A输出'0'
 → 三极管Q1A截止
 → 三极管U19A截止
 → 通向'OUTOUT'的5V被关断

网友:
学习了

请问是不是也能增大输出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也能增大输出电流啊?

 'INPUT'原本是个很弱的信号,带不动重负载,但经控制三极管之后变成了可以开关5V电源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就是“电流被放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么理解的,左边数第一个三极管,Ic=xIb(放大倍数不好打,就用x代替),第二个三极管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电流就这么被放大了两次,所以电流就被放大了,这么理解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三极管的结电容影响到开关信号的完整性,比如理想状况是方波,但顶端不平整,不能很好实现开关的功能。加入此电阻是为了消除结电容对开通关断的影响?或者等效为RC并联?
这里对输入信号的变化频率有没有要求?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对输入信号的变化频率  有要求
与 电子器件、电路 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β×Ib,当三极管处于放大区时可以用这个式子算,但现在是开关状态,电路会限制Ic不会有β×Ib那么大。
 不过这也不失为另一种理解方法,即:如果电路参数凑准了,三极管确实能有这么大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否三极管的结电容影响到开关信号的完整性,比如理想状况是方波,但顶端不平整,不能很好实现开关的功能。加入此电阻是为了消除结电容对开通关断的影响?或者等效为RC并联?
这里对输入信号的变化频率有没有要求?请 ...

 俺在7楼说要加的电阻不是出自对频率的考虑,而是要抑制Iceo,即基极开路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另外假如没有这个电阻,则当Q1A截止时U19A基极呈高阻态,很容易受干扰而误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INPUT'输入'0'
 → 反相器U20A输出'1'
 → 三极管Q1A导通
 → 三极管U19A导通
 → 5V向'OUTOUT'输出

● 'INPUT'输入'1'
 → 反相器U20A输出'0'
 → 三极管Q1A截止
 → 三极管U19A截止
 → 通 ...

谢谢,能不能更加具体点,两个三极管上的每个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在7楼说要加的电阻不是出自对频率的考虑,而是要抑制Iceo,即基极开路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另外假如没有这个电阻,则当Q1A截止时U19A基极呈高阻态,很容易受干扰而误动作。

俺有两个问题,盼仙猫详述:1.加电阻如何能抑制Iceo  2.无电阻,基极呈高阻态,很容易受干扰而误动作,请举例什么样的干扰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动作
多谢

网友:
假如电阻值不是取得很离谱的话

引用 网友A:
谢谢,能不能更加具体点,两个三极管上的每个极的电压是多少

①.5V电源被切断时
 U19A:Ve=5V,Vb=5V(b-e间须跨接电阻),Vc=0V(假设不是空载)—— 截止
 Q1A: Ve=0V,Vb≒0V,Vc=5V —— 截止

②.5V电源向OUTPUT输出时
 U19A:Ve=5V,Vb=5V-0.7V=4.3V,Vc=4~4.8V(随负载电流变动)—— 导通
 Q1A: Ve=0V,Vb=0.7V,Vc=0.2~0.3V —— 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