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修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
1 、电池的端电压高低是否可以用来判断电池的好坏?

答:不能。端电压低是由于电池短路、断路及没有电量等原因造成的。

2 、电池修复过程是否需要打开电池?

答:需要打开电池盖。

3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硫化?

答:过放电,没有及时进行均衡充电;电解液液面下降,没有及时补充纯水;长期充电不足、过充电或放置时间过长等情况下都会出现硫化。

4 、电池修复的过程是怎样的?

答:首先对电池进行初始测试,然后针对电池的实际状况加挂保障系统产品对电池进行维护,制定巡检计划,检测和定期巡检电池状况。

5 电池修复中被击碎的晶体去哪儿啦?

答:击碎的晶体先转化成不稳定的分子,通过充电过程转化为能溶解于电解液的游离离子状态,重新参加化学反应。

6 、硫化对电池影响有多大?

答:硫化了的蓄电池极化作用大,充电接受能力差,活性物质有效性差,放电端电压下降快,额定容量低。充电时,电压上升较快,电解液密度达不到规定值,过量的产生气分解,池温高。化学反应中,分子接触面积小,反应能量小。

7 、是否无论电池用多长时间,只要清除了硫化就可以恢复如新了呢?

答:不能。因为电池极板上的活性物质脱落是必然的,它的疲劳度决定了电池在使用很长时间后,清除了硫化容量可以提升很大,但是不可能和新电池一样。

8 、怎样判定电池已被修复好?

答:通过使用电霸或修复仪一段时间后,通过检测电池,电池容量达到额定容量的 85% 以上就可以判定电池已被修好。

9 、仪器怎样连接到电路中去?

答:并联在电池两端的电极上。

10 、免维护电池还需要电池修复吗?

答:需要。免维护电池更容易硫化,新电池使用保护器,除硫效果更好,只不过因免维护电池电解液会干涸,寿命无法像开口式蓄电池可以延长太多而已。

11 、对于开口式和密封式的电池哪种维护效果好?

答:密封式。

12 、电池的寿命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硫化?

答: 80% 电池由于硫化而使电池寿命终止。

13 、电池修复的一般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采用脉冲扫频振荡技术,以频率和脉冲电压的扫描变化,寻找硫化结晶的共振频率,以产生共振分解结晶,使之转化成最不稳定的分子,然后在充电过程中电池极片上逐渐脱离而转化为游离离子状态进入电解液,完全彻底地改变电池的硫化问题。

14 、电池可以修复到 100% 以上做何解释?

答:电池在大于 10 倍率放电情况下达到 100% 以上是很普遍的。

15 、为什么 2V 电池比 12V 电池寿命长?

答: 12V 电池是由 6 个电池单体串联组成, 2V 电池是由一个单体构成,协调性要比 12V 电池好得多。

16 、一般电池的寿命有多长?

答:蓄电池以循环考核,为 300—500 次;浮充使用的,寿命为 3-4 年( 12V 电池)

17 、汽车电瓶的启动电流有多大?

答: 3-4 倍的额定容量。

18 、为什么标称电压都是 2.0V 的倍数?

答:每个电池单体电压为 2.0V ,电池都是由几个单体串联组成的。

19 、周围的环境对电池的使用有何影响?

答:温度对电池的容量、寿命影响较大。随着温度的降低电池容量减小,电池的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延长。在 100℃-350℃ 间,每升高 10℃ ,大约增加 5 个 -6 个充电循环,在 350℃-450℃ 之间,每升高 10℃ 可延长 25 个循环以上;高于 500℃ 则因负极硫化容量损失而限制寿命。

20 、什么情况下会引起电池短路?

答:金属铅夹持在正负极板之间;隔板断裂,双极触及到一起;极板活性物质脱落、底部和两侧由脱落物搭接;硫化严重,挤压极板,极板膨胀、弯曲、鼓裂,隔板被挤压、穿孔;电池槽中格破裂,溶液渗透等,都会形成短路。

21 、电池的硫化程度深浅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测试?

答: 1 、用 40A 充电 3 分钟若电压超过 15V ,说明存在硫化,若低于 15V 说明电池良好。

2 、最简单的办法:充电中,端电压上升快,峰值高,单体电池在 2.9V 左右,放电时,端电压下降快,充电终了,电解液密度低于正常值,而且长时间表现落后,正常放电时,极板发生硫化的蓄电池比其它蓄电池的容量明显低。充电中电池气分解早、冒气激烈、池温高,正极板呈浅褐色,负极板呈灰白色,表面有粗大颗粒的结晶体。

22 、反极后的电池能否调换正负极使用?

答:不可以。若正常生产时出现极性颠倒了可以调换过来使用,若是因过放电或严重硫化造成了反极,此时电池相当于一个电阻无法进行充放电。

23 、大型蓄电池组在管理方面应注意什么?

答:不应让电池组长期处于过充和过放状态,应适当地对电池进行放电和均衡充电,闲置时最好使用蓄电池维护保障系统来维护电池,使电池保持全新状态。

24 、阀控式蓄电池有哪些特征?

答:阀控式蓄电池有三大特性:

1 、电解液处于不流动贫液状态;

2 、具有自动开启、关闭的安全阀;

3 、蓄电池内氧气的再化合,解决了气体析出问题。

25 、电池修复仪对电池的充电是否会因为时间长而造成过充?

答:不会造成过充。因为电池修复仪>采用扫频振荡技术,只是电池修复与防止结晶体,不是充电器的原理。

26 、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合在一起使用会出现什么问题?

答:如果将不同容量或新旧电池混在一起使用,有可能出现漏液,零电压等现象。这是由于充电过程中,容量差异导致充电时有些电池被过充,有些电池未充满电,放电时有容量高的电池未放完电,而容量低的则被过放。如此恶性循环,电池受到损害而漏液或低(零)电压。

27 、电池中的反极是怎样一回事?为何只在放电时显示出来?

答:反极是指电池内部某一格正、负极颠倒,与多数单格串联顺序相反。因为充电时反极电池相当于一只内阻很大的电池,所以只有放电时测试端电压才能判别出来。

28 、电池在没有任何标识的情况下怎样处理?

答:检查体积,根据电解液与电压的控制,对电池进行三充两放检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