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路中的特殊元器件

楼主:
一、开关元件
开关、干簧管和霍耳元件都是用来控制线路的通断的器件。不同的是开关一般是人工手动操作的,而干簧管和霍克元件则是通过磁信号来控制线路的通和断。

1.
开关
在手机中使用的开关通常是薄膜按键开关,它由触点和触片组成。按键的两个触点平时都不和触片接触,当按下按键时,触片同时和两个触点接触,使两个触点所连接的线路接通。这种开关通常用于电源开关及各种按键。
在手机上,薄膜按键开关在机板上通常由铜皮做成,然后用一有碳膜的按键胶片来完成这种开关的连接。在手机电路中,开关通常用字母SW表示,电源开关又经常使用ONOFFPWRON等字母来表示。另外,诺基亚881082108850等滑盖式手机,有电路板上有一个用于挂机的开关,如要挂机,将滑盖推上,滑盖压迫挂机开关导致其中的开关两点相通,从而起到了挂机的作用。

2.干簧管
干簧管是利用磁场信号来控制的一种线路开关器件。干簧管又被称为磁控管。干簧管的外壳一般是一根密封的玻璃管,在玻璃管中装有两个铁质的弹性簧片电极,玻璃管中充有某种惰性气体。平时玻璃管中的两个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使两个引脚所接的电路连通。外磁场消失后,两个簧片由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就断开。在实际运用中,通常使用磁铁采控制这两根金属片的接通与否,所以,又称其为磁控管。磁控管在手机中常常被用于翻盖手机、折叠式手机电路中,特另q是摩托罗拉、爱立信、三星手机使用最多。通过翻盖的动作,使翻盖上磁铁控制磁控管闭合或断开,从而挂断电话或接听电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