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移植之WIFI

楼主:
1. 前言

硬件平台: marvel 310

软件平台: maemo4

内核: 2.6.28 (经过 marvel 的移植)

2. 移植思想

1,

WIFI 模块本身和 cpu 之间的接口;

我们的模块和 cpu 之间的接口是 sdio 的,也就是说必须要先保证 SDIO 本身是工作的;
2,
WIFI 模块本身的上电时序;

模块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必须要根据 spec 了解它本身的上电过程,严格遵守;
3,
以太网接口的创建;

我们的 WIFI 模块本身是建立在 SDIO 口之上的,而对上都是提供以太网接口的,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个接口以及创建;
4,
特殊处理;

不同的模块都有它特别的地方,比如我们用的是 8686 compo 也就是说它和蓝牙共用天线,所以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做特殊的处理,发送特殊的命令,才能工作;

3. 移植过程

1,
sdio 本身是通过 gpio 口模拟的,所以需要对 gpio 口进行配置

       static mfp_cfg_t littleton_mmc3_pins[] = {
       GPIO7_2_MMC3_DAT0,
       GPIO8_2_MMC3_DAT1,
       GPIO9_2_MMC3_DAT2,
       GPIO10_2_MMC3_DAT3,
       GPIO103_MMC3_CLK,
       GPIO105_MMC3_CMD,
       };
       void pxa3xx_enable_mmc3_pins(void)
{
       pxa3xx_mfp_config(ARRAY_AND_SIZE(littleton_mmc3_pins));
}
       在 littleton_init ()函数里面添加下面这一行:
       pxa3xx_enable_mmc3_pins();

2,
wifi 模块本身的初始化

#define MFP_WIFI_V18_ENABLE     (GPIO26_GPIO)
#define MFP_WLAN_RESETN                  (GPIO99_GPIO)
#define WIFI_WAKEUP_HOST          (GPIO104_GPIO) /*error must be changed*/
#define WLAN_ENABLE_PIN          26
#define WLAN_RESET_PIN            99

#define M200_B
#ifdef M200_B
#define BT_RESET_PIN                 EXT1_GPIO(1)
#define BT_RESET_GPIO             (GPIO1_2_GPIO)
#else
#define BT_RESET_GPIO                  (GPIO6_2_GPIO)
#define BT_RESET_PIN                 EXT1_GPIO(6)
#endif

static  mfp_cfg_t lin2008_wifibt_pins[] = {
MFP_WIFI_V18_ENABLE,
MFP_WLAN_RESETN,
WIFI_WAKEUP_HOST,/*wakeup host*/
};
static  mfp_cfg_t lin2008_wifibt_pins2[] = {
MFP_WIFI_V18_ENABLE,
};
static int wifibt_power_status;
int lin2008_poweron_wifibt_board(void)
{
       if (!wifibt_power_status) {
              pxa3xx_mfp_config(ARRAY_AND_SIZE(lin2008_wifibt_pins));

              gpio_direction_output(WLAN_ENABLE_PIN, 1);
              gpio_direction_output(WLAN_RESET_PIN, 1);
                  gpio_direction_output(BT_RESET_PIN,1);
              mdelay(1);
                  gpio_direction_output(BT_RESET_PIN, 0);
                  gpio_direction_output(WLAN_RESET_PIN, 0);

       // bt need > 5 ms to reset
                  mdelay(5);
                  gpio_direction_output(BT_RESET_PIN, 1);
                  gpio_direction_output(WLAN_RESET_PIN, 1);

              wifibt_power_status++;
              return 0;
       }
       wifibt_power_status++;
       return 1;
}

int lin2008_poweroff_wifibt_board(void)
{
       wifibt_power_status--;
       if (!wifibt_power_status) {
              pxa3xx_mfp_config(ARRAY_AND_SIZE(lin2008_wifibt_pins2));
              gpio_direction_output(WLAN_ENABLE_PIN, 0);
              return 0;
       }
       return 1;
}

3,
以太网接口的创建

这里在 android 平台上要做特殊的处理,也就是 firmware 的位置要放好,否则加载 firmware 始终不成功,那么以太网接口就不会被创建了;

需要把 helper_sd.bin 放在 /etc/firmware/ 下面;

sd8686.bin 放在 /etc/firmware/mrvl 下面;
4,
特殊的处理

对于 8686 模块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在注册完以太网接口以后,需要添加下面这段话 :

       {
     #define BCA_CFG_NUM_OF_MODES          4
     #define BCA_CFG_SINGLE_ANT_WITH_COEX      0
     #define BCA_CFG_DUAL_ANT_WITH_COEX    1
     #define BCA_CFG_SINGLE_ANT_FOR_BT_ONLY    2
     #define BCA_CFG_MRVL_DEFAULT          3

     #define BCA_CONFIG BCA_CFG_SINGLE_ANT_WITH_COEX
     static u32 BCACfgTbl[BCA_CFG_NUM_OF_MODES][3] = {
       //0xA5F0,     0xA58C,  0xA5A0
       { 0xa027181c, 0x40214, 0xd24d}, //Mode 0: Single ANT with COEX enable
       { 0xa027181c, 0x40211, 0xd24d}, //Mode 1: Dual ANT with COEX enable
       { 0xa027181c, 0x40222, 0xd21c}, //Mode 2: single ANT for BT only
       { 0xa027801d, 0x18000, 0xd21c}, //Mode 3: Marvell default
     };

     wlan_offset_value    RegBuffer;

     RegBuffer.offset = (0xA5F0);
     RegBuffer.value  = BCACfgTbl[BCA_CONFIG][0];
      wlan_prepare_cmd(priv,
                     HostCmd_CMD_MAC_REG_ACCESS,
                     HostCmd_ACT_GEN_SET,
                     HostCmd_OPTION_WAITFORRSP,
                     0,&RegBuffer);

     RegBuffer.offset =(0xA58C);
     RegBuffer.value  = BCACfgTbl[BCA_CONFIG][1];
     wlan_prepare_cmd(priv,
                     HostCmd_CMD_MAC_REG_ACCESS,
                     HostCmd_ACT_GEN_SET,
                     HostCmd_OPTION_WAITFORRSP,
                     0,&RegBuffer);

     RegBuffer.offset = (0xA5A0);
     RegBuffer.value  = BCACfgTbl[BCA_CONFIG][2];
     wlan_prepare_cmd(priv,
                     HostCmd_CMD_MAC_REG_ACCESS,
                     HostCmd_ACT_GEN_SET,
                     HostCmd_OPTION_WAITFORRSP,
                     0,&RegBuffer);

}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工作了;
4.
其它问题

Sdio 口默认是用的 3.2V 这里需要修改相关的地方强制设成是 1.8V ,否则 SDIO 接口将无法工作;

Android 平台上需要移植一些上层软件才能验证,比如 iwconfig iwlist wpa_supplicant 等。

测试步骤:

iwlist mlan0 scan

如果能扫描到 AP 那么证明基本已经 OK 了;

wpa_supplicant -Dwext –imlan0 -c/etc/wpa.conf &

dhcpcd mlan0

这样的话,就可以 ping IP 地址了;

5. 常见问题

1,
WIFI 驱动注册 sdio 驱动的时候出错,也就是 probe 函数未被调用?

需要检查 sdio 设备本身是否被检测到,内核是通过发送特定的命令来检测是 sdio 还是 SD 卡还是 mmc 的,

mmc_rescan 函数里面可以看到 sdio 设备的加载过程,有可能就是你的电压设置不对;
2,
以太网接口一直出不来或者说 firmware 加载失败?

这里需要确保 firmware 是否正确被加载,很可能是它找不到对应的 firmware ,可以通过添加打印信息看看,它的路径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对于 wifi 来说 helper_sd.bin 需要放在 /etc/firmware/ 下面,而 sd8686.bin 需要放在 /etc/firmware/mrvl 下面;
3,
一切正常,但是调用 iwlist mlan0 scan 的时候,扫描不到任何结果?

这时候需要做特殊的处理,比如共存代码的设置,是否正常等,通常可以判断有没有中断上来,以此区分到底是模块和 cpu 的连接问题还是模块本身的设置问题;
4,
工作一段时间后不正常

这个有可能是蓝牙模块需要进行初始化,因为它们是共用天线,有时候不起蓝牙模块对应的 40M 时钟就不起来;
6. 后记

作者 :wylhistory

联系方式: wylhistory@gmail.com

本文来自ChinaUnix博客,如果查看原文请点:http://blog.chinaunix.net/u2/67984/showart_21139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