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我总结的uboot学习笔记(转)

楼主:
1. 下面代码是系统启动后U-boot上电后运行的第一段代码,他是什么意思?
.globl _start
_start:    b       reset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
    ldr    pc, _software_interrupt
    ldr    pc, _prefetch_abort
    ldr    pc, _data_abort
    ldr    pc, _not_used
    ldr    pc, _irq
    ldr    pc, _fiq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
_software_interrupt:    .word software_interrupt
_prefetch_abort:    .word prefetch_abort
_data_abort:        .word data_abort
_not_used:        .word not_used
_irq:            .word irq
_fiq:            .word fiq
    .balignl 16,0xdeadbeef
他们是系统定义的异常,一上电程序跳转到reset异常处执行相应的汇编指令,下面定义出的都是不同的异常,比如软件发生软中断时,CPU就会去执行软中断的指令,这些异常中断在CUP中地址是从0开始,每个异常占4个字节。
reset: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0
操作系统先注册一个总的中断,然后去查是由哪个中断源产生的中断,再去查用户注册的中断表,查出来后就去执行用户定义的用户中断处理函数。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表示把_undefined_instruction存放的数值存放到pc指针上,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表示未定义的这个异常是由.word来定义的,它表示定义一个字,一个32位的数,.word后面的数表示把该标识的编译地址写入当前地址,标识是不占用任何指令的。把标识存放的数值copy到指针pc上面,那么标识上存放的值是什么?是由.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来指定的,pc就代表你运行代码的地址,她就实现了CPU要做一次跳转时的工作。

什么是编译地址?什么是运行地址?
32位的处理器,它的每一条指令是4个字节,以4个字节存储顺序,进行顺序执行,CPU是顺序执行的,只要没发生什么跳转,它会顺序进行执行,编译器会对每一条指令分配一个编译地址,这是编译器分配的,在编译过程中分配的地址,我们称之为编译地址。
运行地址是指,程序指令真正运行的地址,是由用户指定的,用户将运行地址烧录到哪里,哪里就是运行的地址。比如有一个指令的编译地址是0x5,实际运行的地址是0x200,如果用户将指令烧到0x200上,那么这条指令的运行地址就是0x200,当编译地址和运行地址不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结果是不能跳转,编译后会产生跳转地址,如果实际地址和编译后产生的地址不相等,那么就不能跳转。C语言编译地址都希望把编译地址和实际运行地址放在一起的,但是汇编代码因为不需要做C语言到汇编的转换,可以认为的去写地址,所以直接写的就是他的运行地址,这就是为什么任何bootloader刚开始会有一段汇编代码,因为起始代码编译地址和实际地址不相等,这段代码和汇编无关,跳转用的运行地址。编译地址和运行地址如何来算呢?假如有两个编译地址a=0x10,b=0x7,b的运行地址是0x300,那么a的运行地址就是b的运行地址加上两者编译地址的差值,a-b=0x10-0x7=0x3,a的运行地址就是0x300+0x3=0x303。
假设uboot上两条指令的编译地址为a=0x33000007和b=0x33000001,这两条指令都落在bank6上,现在要计算出他们对应的运行地址,要找出运行地址的始地址,这个是由用户烧录进去的,假设运行地址的首地址是0x0,则a的运行地址
为0x7,b为0x1,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为什么要分配编译地址?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
比如在函数a中定义了函数b,当执行到函数b时要进行指令跳转,要跳转到b函数所对应的起始地址上去,编译时,编译器给每条指令都分配了编译地址,如果编译器已经给分配了地址就可以直接进行跳转,查找b函数跳转指令所对应的表,进行直接跳转,因为有个编译地址和指令对应的一个表,如果没有分配,编译器就查找不到这个跳转地址,要进行计算,非常麻烦。

什么是相对地址?
以NOR Flash为例,NOR Falsh是映射到bank0上面,SDRAM是映射到bank6上面,uboot和内核最终是在SDRAM上面运行,最开始我们是从Nor Flash的零地址开始往后烧录,uboot中至少有一段代码编译地址和运行地址是不一样的,编译uboot或内核时,都会将编译地址放入到SDRAM中,他们最终都会在SDRAM中执行,刚开始uboot在Nor Flash中运行,运行地址是一个低端地址,是bank0中的一个地址,但编译地址是bank6中的地址,这样就会导致绝对跳转指令执行的失败,所以就引出了相对地址的概念。那么什么是相对地址呢?至少在bank0中uboot这段代码要知道不能用b+编译地址这样的方法去跳转指令,因为这段代码的编译地址和运行地址不一样,那如何去做呢?要去计算这个指令运行的真实地址,计算出来后再做跳转,应该是b+运行地址,不能出现b+编译地址,而是b+运行地址,而运行地址是算出来的。

_TEXT_BASE:
   .word    TEXT_BASE  //0x33F80000,在board/config.mk中
这段话表示,用户告诉编译器编译地址的起始地址

Uboot启动流程
1.    设置CPU的启动模式
reset:
//设置CPU进入管理模式 即设置相应的CPSR程序状态字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0
2.    关闭看门狗,关闭中断,所谓的喂狗是每隔一段时间给某个寄存器置位而已,在实际中会专门启动一个线程或进程会专门喂狗,当上层软件出现故障时就会停止喂狗,停止喂狗之后,cpu会自动复位,一般都在外部专门有一个看门狗,做一个外部的电路,不在cpu内部使用看门狗,cpu内部的看门狗是复位的cpu,当开发板很复杂时,有好几个cpu时,就不能完全让板子复位,但我们通常都让整个板子复位。看门狗每隔短时间就会喂狗,问题是在两次喂狗之间的时间间隔内,运行的代码的时间是否够用,两次喂狗之间的代码是否在两次喂狗的时间延迟之内,如果在延迟之外的话,代码还没改完就又进行喂狗,代码永远也改不完。
//关闭看门狗的实际代码
#if defined(CONFIG_S3C2400) || defined(CONFIG_S3C2410)
    ldr     r0, =pWTCON //将pwtcon寄存器地址赋给R0
    mov     r1, #0x0 //r1的内容为0
    str     r1, [r0]  //将R1的内容送到Ro寄存器中去

3. 屏蔽所有中断,为什么要关中断?中断处理中ldr pc是将代码的编译地址放在了指针上,而这段时间还没有搬移代码,所以编译地址上面没有这个代码,如果进行跳转就会跳转到空指针上面
    /* * mask all IRQs by setting all bits in the INTMR - default*/
    mov    r1, #0xffffffff  //寄存器中的值全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dr    r0, =INTMSK   //将管理中断的寄存器地址赋给ro
    str    r1, [r0]      //将全1的值赋给ro地址中的内容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ldr    r1, =0x3ff
    ldr    r0, =INTSUBMSK
    str    r1, [r0]
#endif

3.    设置时钟分频,为什么要设置时钟?起始可以不设,系统能不能跑起来和频率没有任何关系,频率的设置是要让外围的设备能承受所设置的频率,如果频率过高则会导致cpu操作外围设备失败
//设置CPU的频率
    /* FCLK:HCLK:PCLK = 1:2:4 */
    /* default FCLK is 120 MHz ! */
    ldr    r0, =CLKDIVN
    mov    r1, #3
    str    r1, [r0]

4. 做bank的设置
cpu_init_crit:

    /* flush v4 I/D caches,关闭catch*/
    mov    r0, #0
    mcr    p15, 0, r0, c7, c7, 0    /* flush v3/v4 cache */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v4 TLB *///协处理器

//禁止MMU
    /** disable MMU stuff and caches*/
    mrc    p15, 0, r0, c1, c0, 0
    bic    r0, r0, #0x00002300    @ clear bits 13, 9:8 (--V- --RS)
    bic    r0, r0, #0x00000087    @ clear bits 7, 2:0 (B--- -CAM)
    orr    r0, r0, #0x00000002    @ set bit 2 (A) Align
    orr    r0, r0, #0x00001000    @ set bit 12 (I) I-Cache
    mcr    p15, 0, r0, c1, c0, 0  //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catch和MMU呢?catch和MMU是做什么用的?
Catch是cpu内部的一个2级缓存,她的作用是将常用的数据和指令放在cpu内部,MMU是用来做虚实地址转换用的,我们的目的是设置控制的寄存器,寄存器都是实地址,如果既要开启MMU又要做虚实地址转换的话,中间还多一步,
先要把实地址转换成虚地址,然后再做设置,但对uboot而言就是起到一个简单的初始化的作用和引导操作系统,如果开启MMU的话,很麻烦,也没必要,所以关闭MMU.
    说道catch就必须提到一个关键字Volatile,以后在设置寄存器时会经常遇到,他的本质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对我的代码进行优化,优化的过程是将常用的代码取出来放到catch中,它没有从实际的物理地址去取,它直接从cpu的缓存中去取,但常用的代码就是为了感知一些常用变量的变化,如果正在取数据的时候发生跳变,那么就感觉不到变量的变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用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做优化,每次从实际的物理地址中去取指令,这就是为什么关闭catch关闭MMU。但在C语言中是不会关闭catch和MMU的,会打开,如果编写者要感知外界变化,或变化太快,从catch中取数据会有误差,就加一个关键字Volatile。

5. bl    lowlevel_init下来初始化各个bank,把各个bank设置必须搞清楚,对以后移植复杂的uboot有很大帮助
6.设置完毕后拷贝uboot代码到4k空间,拷贝完毕后执行内存中的uboot代码
以上流程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的bootloader,这就是step1阶段
7. 问题:如果换一块开发板有可能改哪些东西?
   首先,cpu的运行模式,如果需要对cpu进行设置那就设置,管看门狗,关中断不用改,时钟有可能要改,如果能正常使用则不用改,关闭catch和MMU不用改,设置bank有可能要改。最后一步拷贝时看地址会不会变,如果变化也要改,执行内存中代码,地址有可能要改。
8. Nor Flash和Nand Flash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进行代码拷贝,也就是下面代码所表述:无论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核心思想就是将uboot代码搬运到内存中去运行,但是没有拷贝bss后面这段代码,只拷贝bss前面的代码,bss代码是放置全局变量的。Bss段代码是为了清零,拷贝过去再清零重复操作
//uboot代码搬运到RAM中去
#ifndef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relocate:                /* relocate U-Boot to RAM        */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flash中armboot_start的起始地址
    ldr    r3, _bss_start  //uboot_bss的起始地址
    sub    r2, r3, r2        /* r2 <- size of armboot//uboot实际程序代码的大小            */
    add    r2, r0, r2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

copy_loop:
    ldmia    r0!, {r3-r10}        /* copy from source address [r0]    */
    stmia    r1!, {r3-r10}        /* copy to   target address [r1]    */
    cmp    r0, r2            /* until source end addreee [r2]    */
    ble    copy_loop
#endif    /*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

网友:
9. 看一下uboot.lds文件,在board/smdk2410目录下面,uboot.lds是告诉编译器这些段改怎么划分,GUN编译过的段,最基本的三个段是RO,RW,ZI,RO表示只读,对应于具体的指代码段,RW是数据段,ZI是归零段,就是全局变量的那段。Uboot代码这么多,如何保证start.s会第一个执行,编译在最开始呢?就是通过uboot.lds链接文件进行

OUTPUT_FORMAT("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OUTPUT_FORMAT("elf32-arm", "elf32-arm", "elf32-arm")*/
OUTPUT_ARCH(arm)
ENTRY(_start)
SECTIONS
{
    . = 0x00000000;  //起始地址

    . = ALIGN(4);   //4字节对齐
    .text      :     //test指代码段,上面3行标识是不占用任何空间的
    {
      cpu/arm920t/start.o    (.text) //这里把start.o放在第一位就表示把start.s编
译时放到最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把uboot烧到起始地址上它肯定运行的是start.s
      *(.text)
    }

    . = ALIGN(4);  //前面的 “.” 代表当前值,是计算一个当前的值,是计算上
面占用的整个空间,再加一个单元就表示它现在的位置
    .rodata : { *(.rodata) }

    . = ALIGN(4);
    .data : { *(.data) }

    . = ALIGN(4);
    .got : { *(.got) }

    . = .;
    __u_boot_cmd_start = .;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
    __u_boot_cmd_end = .;

    . = ALIGN(4);
    __bss_start = .;    //bss表示归零段
    .bss : { *(.bss) }
    _end = .;

回忆一下GUN在编译代码时的四个步骤,1.预处理,2.编译,3.汇编,4.链接,链接就做的是这个文件的动作,就是将这些文件重新map一下分配地址。
最后运行的是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函数跳转到step2的阶段,这个函数是uboot中第一个C代码,也是第一个在内存中运行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