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

楼主:
2层,做到名片大小是没问题的,
但必须调线。
给大家贴个例子,
基本完成的板子
名片大小,功能差不多,
多了lcd控制,cpu换at91sam7s64

咱这个,用两个名片大小都没关系,没必要做这么小。
我这个有商业用途,才做这么小的。而且,将来可能改四层,
四层更稳定。

用两层的好处是便宜,拿到板子快。调试和小批量阶段没问题。
真的做几万的大批量,还是四层保险。返修率低了,钱都回来了。

用FPGA的项目,最灵活的就是FPGA,CPLD的调线,这样,非常容易做到高密度两层pcb,还具有非常好的emc性能。
注意看我的IC下面,那都是地层。将来铺铜都是地。IC底下,尽量别走线。对稳定性,emc非常有好处。
当然,这样对布线技巧非常考验了。

我这个板子,是边布线,边调整原理图。

网友:
我的布线

其他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不行,但是像现在的原理图很难做到,因为加了一些没必要的4*4键盘,如果去掉,板子做成名片大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高手!
我还没布过线呢。
学习

网友:
9263—CORE

布线看来是个大学问

9263核心板

网友:
对,确实是。键盘部分,可以考虑和主要部分分开

键盘确实很占地方。咱这个没名片大小的要求。
我只是说,能做到。
没说,一定做名片。
DIY,大点没关系。

网友:
...

牛人,向你学习,   我来也布局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确实很占地方。咱这个没名片大小的要求。
我只是说,能做到。
没说,一定做名片。
DIY,大点没关系。

应该这么想  大小 不是问题,咱们主要是为了一起活动 学习
呵呵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另外做的,布局布线可以参考。

支持usb 2.0 fs,串口,
320×240-1920×1200 所有的lcd和VGA显示。
采用arm7方案,直接读取jpg图像。提高串口传输效率。
串口发送完整图片几秒到几十秒传输。jpg能做到5-100倍压缩。

原理图就是前面发的那个。

网友:
今天拿到的实物图

手机拍的。
咱的手机NB不?能拍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