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的开发板可以怎么样外接一些东西改成AVR的开发板?

楼主:
买了一个51的开发板,感觉51基本掌握,想到以后还是想学习AVR,毕竟AVR的性能比51要好,所以以后想外接一点东西改成AVR的开发板,
主要是看到网上有卖这个的,但是比较贵,所以想自己做,有没有人可以介绍下?

网友:
为什么有人看,没有人解惑啊。。。。。。

网友:
你可以看看Atmega32的管脚,对一下和51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复位,网上有电路图你看看就知道了,或者直接搞个转接板,taobao有卖很便宜

网友:
想学习AVR,毕竟AVR的性能比51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就看引脚吗?,把引脚分别对上号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主张自己做转接板

用洞洞板上焊一个AVR的座,再焊两排针做为51的脚,然后按对应功能用导线连起来。注意一定要对应功能!而不是对应管脚号,如果对应管脚号就不用转接了。例如:可以把AVR的vcc连接到51的vcc,avr的pb端口和51的p0端口对应连起来。

网友:
你用mega162,引脚和51差不多,就是复位电路不一样,你使用洞洞板焊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
51t和AVR封装不一样,但一般开发板上都有IO引出口,你可以引出来再接到一个扩展板上,上面放一AVR单片机。但还是比较麻烦,因为AVR上有些外设接口,51上没有,完全接顺序接的话,可能用AVR控制外设时,要用IO模拟了,自己根据板上资源斟酌一下吧。

网友:
恩,参考以下网上的AVR最小体统,用万能板搭一个AVR最小系统,注意AVR的复位和51得不一样,加上ISP下载电路和JTAG仿真电路,把所有I/O口引出,然后就能借用51板子的功能了

建议用ATmega16,它跟51一样,都是40个引脚。

可参考以下电路

复位电路

晶振电路

ISP下载电路

JTAG仿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不错。实际上只要清楚一点。IO对IO,时钟线可以引出也可以不引出,复位是一定要注意的。只要你用个扩展板吧你想要的IO一一对应即可
另外楼主说的外扩一些东西。不要想了。外扩什么都不行,需要一个IO转换板,就和一些贴片转DIP的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看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我不明白51的东西为何能变成AVR的东西.
就我个人的理解:
51和AVR都指的是一种CPU的核心.
在这上层有一层SOC(对应芯片封装),现在的多是这样的.
有市场看,AVR核的芯片低价,和做成和51片子想容的芯片是可能的.
但两者的曲别真的没多大,对玩程序的人说,真的没什么多大的曲别.
学一个就可以了.
学多了不赚钱没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改来改去,非常容易出问题,初学者还是买个AVR板来学习,省到碰到问题不知道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上有很便宜的AVR开发板;自己作AVR最小系统的PCB也不贵,一百多块就可以作出几块双面板。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自己再斟酌斟酌研究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改板子。淘宝上很多现成的东西。去看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