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信号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需要一个电路,输入信号是电容充电信号,然后输出是相同时间的斜坡信号。
如图所示,输入信号是红色的那根,经过一个电路后,输出信号是绿色的那根。希望高手把电路图画出来,或者没有图写详细点也可以啊,谢谢了!

网友:
输入信号是电容充电信号, 输出是 相同时间的 斜坡信号。
?有啥意义?电容充电,要求 比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图上的那个信号啊,红色的是输入,输出要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有啥实际意义呵呵,不要求啥比例,就是要能达到我说的那个要求就好了,难道没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
理想的充放电电路,可以在C1上并一个电阻试试。好像有公式计算的,很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啊,不是那种直线,还是原来那种曲线,只是电压变成了原来的一半,上升时间变成了原来的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那个电阻换成一个恒流二极管即可!!
或者把电源改成恒流源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确实是直线,但是我想要的是不改动前面的部分,只是在后面加一个网络,让它的输出是那条绿色的直线,并且上升时间和幅度和输入信号的一样,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功能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考虑用一个非线性原件(例如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或者非线性放大器)来补偿一下??

网友:
对数放大器,指数放大器。

对数放大器,指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