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ARM2132开发套件

楼主:
商品简介:SuperARM2132开发套件,集学习、实验、二次开发于一体,非常适合初学者快速入门。该套件标配基于ARM7TDMI-S内核的LPC2132主芯片。随机免费配套提供了支持ADS和KEIL3集成开发环境的JTAG仿真调试器。也可选配USB接口的JLINK仿真调试器。
功能特点

1. 标配JTAG仿真器,支持ADS1.2和KEIL3集成开发环境.也可选配USB接口的JLINK-V8仿真调试器。

2. 采用“主板+CPU核心板+可选配置”的形式构成SuperARM2132学习、实验、 开发“三合一”初学者快速入门套件,标准配置的CPU 核心板主芯片为 LPC2132;

3. CPU的所有I/O口,除了可以通过跳线器与外围器件相连之外,还可以通过跳线器断开与外围器件的连接关系,全部提供给用户作为产品开发之用;

4.全面支持10种型号的64 PIN小管脚ARM7微控制器:

   --LPC213x (LPC2131/2132/2134/2136/2138)

   --内置USB接口的LPC214x(LPC2141/2142/2144/2146/2148)

5.多种免费配套的软件包源代码以及详细的开发文档:

  -移植μC/OS-II到ARM7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SD/MMC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数据队列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串口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485接口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SPI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2C总线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红外接收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I/O扩展芯片PCA9554驱动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MG12864点阵图型液晶模块软件包源代码以及开发文档

功能配置:

1.标配主芯片为LPC2132

2.具备SD/MMC功能,提供SD/MMC源代码和实验

3.具备红外接收功能,接收频率为38K

4.具备232转换电路,连接硬件UART0

5.具备485转换电路,连接硬件UART1

6.标配EEPROM为24C08,可以进行I2C0通信实验

7.标配I/O扩展芯片PCA9554,可以进行I2C1通信实验

8.具备74HC595可以进行SPI通信和显示试验

9.具有ISP下载功能和接口,提供ISP下载切换按键

10.配置电源监控芯片STM811,具备手动复位按键

11.人性化的电源设计,用户可以方便开关电源

12.严谨的电路设计,多路TVS保护,USB和SD卡控制电路全部采用MOS管

13.提供RTC实时时钟的外部供电电路

14.配置一个蜂鸣器,可进行PWM实验

15.提供D/A转换测量接口

16.提供A/D转换可调参考电压和可调测量电压

17.配置4位数码管显示

18.标准4*4矩阵键盘

19.具备4个LED指示灯,指示系统不同状态

20.具有详细地看门狗、低功耗、定时捕获等实验例程

21.具有标准128*64液晶屏接口(可选配128*64液晶屏)

套件清单:

1.SuperARM2132核心板一块

2.SuperARM2100主板一块

3.JTAG仿真调试器一个

4.《 SuperARM2132开发套件说明》一本

5.配套光盘一份

6.并口线一条

7.串口线一条

8.USB通信线一条

9.20PIN的JTAG仿真调试器排线一条

10.配件清单一份

11.128*64液晶屏一块(选配)
售后服务
3个月包换,1年包修,非节假日提供在线和电话技术支持,也可自行到公司获得技术支持。

联系人:罗军
电  话:0755-86030290
Q    Q:563034257
邮  箱:glr_luojun@163.com
网  址:http://www.Mcu118.com
深圳格兰瑞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Jlink仿真器

商品简介: J-LINK仿真器V8版,其仿真速度和功能原非简易的并口WIGGLER调试器可比。J-LINK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M3核心,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V8.0版本除拥有上一版本V7.0的全部功能外,软硬件上都有改进:(1)V8.0版的SWD硬件接口支持1.2-5.0V的目标板,V7.0只能支持3.3V的目标板。(2)V8.0使用双色LED可以指示更多的工作状态,V7.0只有1个LED指示灯。(3)V8.0增强了JTAG驱动能力,提高了目标板的兼容性。(4)优化了固件结构,使应用程序区扩大一倍,便于增加新的功能。
J-Link ARM主要特点:

* IAR EWARM集成开发环境无缝连接的JTAG仿真器

*支持所有ARM7/ARM9内核的芯片,以及cortex M3,包括Thumb模式

*支持ADS,IAR,KEIL,WINARM,REALVIEW等几乎所有的开发环境

*下载速度高达ARM7:600kB/s,ARM9:550kB/s,通过DCC最高可达800 kB/s

*最高JTAG速度12 MHz

*目标板电压范围1.2V –3.3V,5V兼容

*自动速度识别功能

*监测所有JTAG信号和目标板电压

*完全即插即用

*使用USB电源(但不对目标板供电)

*带USB连接线和20芯扁平电缆

*支持多JTAG器件串行连接

*标准20芯JTAG仿真插头

*选配14芯JTAG仿真插头

*选配用于5V目标板的适配器

*带J-Link TCP/IP server,允许通过TCP/ IP网络使用J-Link

J-Link支持的ARM内核:

* ARM7TDMI(Rev 1)

* ARM7TDMI(Rev 3)

* ARM7TDMI-S(Rev 4)

* ARM720T * ARM920T

* ARM926EJ-S

* ARM946E-S

* ARM966E-S

* ARM11

* Cortex-M3
包装清单

J-Link V7仿真器一台

20IN排线一根

USB通信线一根

资料光盘一张(内含详细的中文使用手册和最新驱动程序)
售后服务
3个月包换,1年包修,提供非节假日在线和电话技术支持。

联系人:罗军
电  话:0755-86030290
Q    Q:563034257
邮  箱:glr_luojun@163.com
网  址:http://www.Mcu118.com
深圳格兰瑞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