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学习

楼主:
本人刚学习ARM,大家介绍一些经验吧,谢谢!
比如,开发环境是用IAR还是ADS好呢,个人感觉ADS太繁杂。
我是从ARM7TDMI看起的,汇编指令重要吗?自己创建软硬件系统的话,那些繁琐的操作都要自己做吗?

网友:
在开发环境上你可以选择原来自己熟悉的,汇编指令要熟悉以后如果想移植系统时能用到,其它的地方用到的少点,如果是初学者可以参考别人的设计这样上手可以快点,等熟悉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自己设计了!如果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可以到讲坛,这里有好多高手,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ARM就必须弄清楚它的体系结构。体系结构、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三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入门之后,不妨思考这些问题:
1,C语言和ARM汇编指令之间的转换和联系,对于循环、分支、数组和结构体访问,编译器会生成怎样的指令?
2,操作系统在ARM上面的实现,进程上下文切换、内核态和用户态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做的?对于ARM9这样的有MMU的处理器,又是如何实现TLB的切换的?
3,程序异常的处理,访问了非法地址,或者系统进入中断的时候,处理器会做哪些事情,软件又需要做哪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