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入门级学习方案

楼主:
毕业选题的时候给了个做测试系统的
本来打算用430来做的,方案都做好了
结果开题的时候,老板嫌太低端了,导致外围电路太复杂
其中一个模块是完成10MHz以上频率的电压采样,以及数据处理
采用TI的DSP和高速采样A/D芯片做

希望大家推荐下DSP入门的教材,或者开发板以及学习方案
另外希望高手们教点选择芯片的原则和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斑竹写的文章,希望对你有用: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57&do=blog&id=13762

也可以通过论坛右上角搜索下关键词,可以找到不少初学者的资料。

网友:
建议

我曾因为单片机速度慢想学dsp,可是用了8051f单片机后就改变了,100mhz  有pca,dma,等等,一般足够用了,若需要我有5402的板子 qq545404239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SOSO姐和楼上的热心兄弟

至于板子,等定了型号后,如果需要,我会联系你的
谢谢了

网友:
TMS320X281X DSP原理及C程序开发  北京航空航天出版社的
这本书很基础,有点儿单片机原理的都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