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高清摄像机,你是如何理解的?

楼主:
认识误区:
1. 带宽不够
2. 硬盘占用太大
3. 价格太贵
4. 只是用来网络监控
5. 使用麻烦

发展阻力:
1. 摄像机系列更难以全面与系列化
2. 后端录像设备开发难造价高

网友:
误区1 ---带宽不够

分析: 以720P为例,MPEG-4或H264压缩,码流为500K-3M bps ,码流确实比起传统DVR监控的250K左右要大些。但是对于大型网络监控项目来说,一般工程预算资金充裕,拉专线带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是小型民用监控,则更加侧重于本地高清晰地录像,留下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异地远程可以接受CIF远程监控。 本地高清录像,属于局域网内网络传输与录像,带宽足够。因此大家不必要担心带宽不够会严重影响百万高清监控工程。

网友:
误区2---硬盘占用太大

分析:“720P高清晰录像,码流几乎可以做到与D1相当”。一般人认为720P分辨率比D1要高2倍左右,为何两者会差不多呢?

有实力的厂家,研制生产的数字百万高清摄像机不仅画面清晰,同时画面干净几乎没有雪花噪点,数字视频传输没有图像干扰的烦恼。这两个特点让百万高清录像大大节省了码流与硬盘空间,相反,模拟摄像机在光线偏暗时,或者红外机很常见出现大量闪烁的雪花噪点,而且模拟摄像机及电源运行时间久了,容易因发热或其他因素产生上下移动或闪烁的波浪纹。不仅画质受影响,而且大大浪费了录像的硬盘空间。因为监控软件会把干扰与噪点当作画面运动录下来。

网友:
误区3---价格太贵

分析:之前百万高清摄像机价格贵,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代理国外百万高清摄像机,而不是本土国产,自然价格就贵了

  2)购买日本全套方案,说白了就是买人家机芯,自己做壳,能不贵吗?

  3)很多厂家认为百万高清市场起不来,只能用在特殊的高清领域,产品应用范围小,销售量小,价格自然要定高些

而今天,虽然暂时百万高清摄像机价格还是高于模拟摄像机,但是在不久的未来,价格将逐步逼近摄像机,目前国内已经有厂家的数字高清摄像机价格只相当于韩国与台湾540线摄像机的,比日本进口模拟摄像机还便宜,但画质却远远好过日本进口540线摄像机。

网友:
误区4---只是用来网络监控

数字高清摄像机,很多人常常也叫它“网络摄像机”、“IP摄像机”与"IPC",  其实本人认为这种叫法不合适,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数字高清摄像机,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是清晰度高,而不是网络特性,数字摄像机的清晰度可以做到远远高与模拟摄像机,画质的飞跃,是其最大魅力。而传输,除了网络,还有很多,如USB,VDSL等等。网络只是传输方式的一种,在IPC出现之前,DVR就已经有了优越的网络性能与强大网络功能了。如果取名为网络摄像机,熟不知,市场上还存在一种低档的隔行扫描传统网络摄像机,这种老式的网络摄像机,画质比模拟摄像机还差,曾经给很多安防人士留下了先前不怎么好的印象,此时的高清数字摄像机,如果把它定位与取名为网络摄像机或IPC,那就难以解释的清楚与传统隔行扫描模拟网络摄像机的差别了,因为传统隔行扫描网络摄像机与先进的数字高清摄像机的工作原理差别很大,一个是隔行扫描,一个是逐行扫描,一个是最高画质不超过D1,一个是百万高清,一个在摄像机感光器后是反复的A/D与D/A转换牺牲画质, 一个是在感光器后直接将数字信号压缩,一个是模拟摄像机加网络模块,一个是数字摄像机,差别如此之大,竟然整个行业这么多人把百万像素数字摄像机取名为原先的网络摄像机,概念混淆,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百万高清摄像机厂家”。

以后大家千万不要把数字高清摄像机说成网络摄像机,数字摄像机就是数字摄像机,只不过拥有网络摄像机的功能而已,它也可以不当做网络摄像机使用,即插即用,不需要设置IP,一接上后端PDVR就有高清晰的图像。用来代替模拟摄像机。

网友:
误区5---使用麻烦

分析: 数字高清摄像机,目前是以网络接口RJ45输出压缩视频,很多人一听到网络接口输出,立马就要担心,担心会有繁琐的IP设置,前段时间,我公司来了一个新加坡顾客要买DVR卡,本人极力推荐他采用数字高清摄像机,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拒绝了我,并大力批评目前的网络摄像机,设置繁琐,浪费了他的昂贵劳动力,当我认真与深入地向他讲解数字高清摄像机能如何实现即插即用,如何实现真正使用性的POE供电,降低施工难度,软件风格与原先波粒DVR一样时,顾客终于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并对百万高清监控全系列产品产生浓厚兴趣。几乎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一个美国顾客这里,在美国人力成本更高,产品的操作简便性就显得更加关键,而今天国内的人力成本也在不断的提高,相信国内用户一样也非常关注操作的简便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算宽带够,你也得有大把的钞票给宽带经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