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火线零线间点亮发光二级管?

楼主:
火线、零线两之间,我用一只红色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100K电阻并在火线零线之间后,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
可是我用一蓝色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100K电阻并在火线零线之间后,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着急啊?请教各位大侠,用蓝灯如何接才能正常、永久的工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个二极管整流,再接灯和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向并联只会增加功耗,既然用了二极管,就串联的好。
不加二极管是错误的用法,虽然会亮,但LED很容易坏。

网友:
 要用两个LED一正一反相并联,或者其中一个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也行。

网友:
 用二极管串联保护不如正反并联安全,因为串联管漏电小的那个要承受大反压,不易控制。LED一般只能耐几伏的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