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bric这个词在FPGA里是代表什么?

楼主:
这样一句话:
when used as IDELAY,the input comes from either IBUFor the fabirc and the output goes to ILOGIC.

这里FPGA IO组件中的IODELAY用法的介绍。

结合下面这个图,IDELAY的输入是来自IBUF或者FPGA fabric,IBUF就是图中的IBUF,那么fabric是指的FPGA的哪部分呢?应该是PAD?

网友:
fabric,我通常理解为FPGA的内部逻辑,区别于原语和ip核

网友:
那么就是说这里的IDELAY的输入可以来自FPGA外部,也可以来自FPGA内部了?

也就是说IDELAY可以用于FPGA内部信号的延时?

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IDELAY的输出是ILOGIC

而ILOGIC一般用来做DDR输入的~~~

网友:
IDELAY可以是管脚上的输入信号进入后先做延迟(IBUF),也可以是经过内部逻辑的输出后做延迟,但有一点要清楚,IDELAY的输出是连接ILOGIC的,所以你要想做内部信号延迟的话,必须要经过ILOGIC绕一下才行

一般说,idelay的用途就是在异步输入信号的同步采集时用到(ddr控制器、高速串行收发器等),用于内部逻辑的信号延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