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程序是否可移植到目标平台

楼主: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
比如你只的一个程序是基本的驱动还是应用层的程序呢?
还有是否涉及到操作系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指教。

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数据结构,变量字长,大小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判断一个程序是否可移植到目标平台“除了与硬件相关的内容需要修改外就是要考滤楼上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这个其实是不同体系结构之间,对于软件(在这里指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来说最大的差异了。
当然,即使有区别,只要软件规模不算太大,设计的时候没有太多体系结构依赖的地方,这些差异不会成为移植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