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是否支持win7?

楼主:
飞思卡尔的网站下载到的好像还不支持win7。

网友:
我们也没在win7下用过,微软vista很烂,兼容性很差,很多都不能在上面跑,win7虽然说是大为改观,不过不能抱太大指望

网友:
可以使用,如果不行。只要不用玻璃效果就行了!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win7下可以装cw,但要是win7 32位版本的,64位版本不行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兼容模式运行就可以,lzshishi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