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ADI公司BF547的simulator

楼主(2009-12-17):
ADI公司BF547的simulator
装了VisualDSP++ 5.0 Update7,可还是不能写DDR寄存器。每次程序执行到对DDR寄存器赋值,就出现"The system mmr references a unit or peripheral not currently supported by this simulator".....哪位大侠能帮着解决一下?
公司
references
currently
simulator
system35198

网友A:
安装UPDATE7后,会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初始化文件ADSP-BF547-proc.xml,你在此文件中对DDR CONTROL REGISTER进行配置后,再重新进入VDSP,连上仿真器和目标板就应该可以正常读写DDR MEMORY了。
只有以EMULATOR相连的SESSION才能ACCESS外部的设备,SIMULATOR下不可以读DDR MEMORY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