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奇瑞汽车为例,怎么取出来车速的脉冲信号。

楼主:
在搞一个试验,和车速有关的。怎么能把车速的脉冲信号取出来呢?在哪里取。别笑话我,我本来就是一外行。

网友:
车速的脉冲信号取出来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的车上有脉速传感器啊!
我们在装产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直接取发动机的数据,有的车接了传感器!

网友:
发动机靠近仪表台那一面,4S点接车的时候都开盖拔掉传感器插头的,所以车子卖掉前里程数是不动的,提醒:冷车时操作

网友:
就从里程表取最好

网友:
谢谢大家。那谁知道脉冲个数个车速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