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PGA时钟之惑
wkj
wkj

网友A(2009-12-18):
FPGA时钟之惑
设计者有这样几个时钟
原始时钟1,org_clk,频率100MHz
通过分频电路,使用org_clk产生几个时钟,包括
时钟2,clk_50m,频率50MHz
时钟3,不规则分频产生时钟clk_24m,频率约为24M,所谓不规则分频即是指(4,4,4,5,4,4,4,5)延长某一次计数的计数值,改变其占空比,从而影响其频率
时钟2和3的上升沿为严格意义上对齐,两者各驱动一大块逻辑电路,并且其之间有数据交互
问在synplify,或xst中如何设置约束使得时序分析工具能正确分析相应的路径
设计者
影响
如何
频率
时钟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速度匹配问题,系统架构这么定义的
举个DAB音频广播的例子,收到一帧数据解析一帧,存在buffer中乒乓操作进行播放
但由于本地时钟与发射机的差别,计数器出现偏差,多一个数少一个数不成规律:)
这种现象在实际实时传输的系统中经常遇到:)
如果不加约束,synplify会按照org_clk进行时序分析,derivated clock
但实际系统并没有跑到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