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阶滤波,二阶滤波,他们有什么不同

楼主:
请问什么是一阶滤波,二阶滤波,他们有什么不同啊 ?
嘿嘿 谢谢

网友:
给你个资料看看,

网友:
一个RC网络,就是一阶。信号过了一个RC,然后又过了一个RC,那就是二阶。
滤波网络可以级联,如果信号过了一个二阶网络,再接一个二阶网络,那就可以看作过了个四阶网络。

网友:
从描太电路的微分方程上说,有二阶导数的是二阶滤波
有通常有记忆性的电容电阻是多少个,电路就是多少阶滤波。

网友:
本人有同样的苦楚,楼主现在弄明白了吗?可以教一下小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