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程序性能优化的小例子(转)

楼主:
一个单片机程序性能优化的小例子
好久没玩51了,昨天帮人看一个点阵屏的程序
屏是64*16的
用2片138做行选择(8*2=16),用8片4094做列输出(8*8=64)
原来程序的关键数据发送部分如下

void xianshi()
{
unsigned char out_data = 0xff;
unsigned char i,j;

for (j=0;j<16;j++) //循环显示8行
{
out_OE = 0; // 输出先关了
set_row(j); // 设置要显示的那一行
for (i=0;i<8;i++) // 开始输出数据
{
CLK = 0;
data0 = (bit)( ( show_array[j*2] >>i)& 0x01 );//输出对应那行的数据
data1 = (bit)( ( show_array[j*2+1] >>i)& 0x01 );
data2 = (bit)( ( show_array1[j*2] >>i)& 0x01 );//输出对应那行的数据
data3 = (bit)( ( show_array1[j*2+1] >>i)& 0x01 );
data4 = (bit)( ( show_array2[j*2] >>i)& 0x01 );//输出对应那行的数据
data5 = (bit)( ( show_array2[j*2+1] >>i)& 0x01 );
data6 = (bit)( ( show_array3[j*2] >>i)& 0x01 );//输出对应那行的数据
data7 = (bit)( ( show_array3[j*2+1] >>i)& 0x01 );
CLK = 1;// 时钟一次上升沿 数据被4094接收
}
out_OE = 1; // 可以打开输出了
delay();
}
}

开始测试屏的时候效果尚可
现在显示4个汉字发现屏闪得利害,分析原来为发送数据的时候过长,导致关显示的时候过长.
每次要对要发送的数据进行重新定位,而且下标还要用乘法再用加法才能得出
因为4094没有像595那样的二级锁存,发送数据期间必需要关显示
软件仿真一下,发现发送一次数据要4ms左右(晶体频率11.0592M)
因为有16行,16*4=64ms 按每秒刷30帧算,64*30=1920ms
超出1秒两倍多,于是出现:
延时太短,可以不闪,但亮度极低
延时加长,亮度上来了,但发现可以看出是一行一行显示的,不能用

网友:
于是开始分析优化程序
首先

show_array[j*2]

这样的肯定不能用了,于是采用指针的方式,
于是,定义4个指向4个汉字的指针及8个当前行每一列的数据

unsigned char *pd1,*pd2,*pd3,*pd4;
    unsigned char sd1,sd2,sd3,sd4,sd5,sd6,sd7,sd8; // 当前行要显示的数据

然后把这4个指针指向要显示的数据

    pd1 = show_array;
    pd2 = show_array1;
    pd3 = show_array2;
    pd4 = show_array3;

然后再分别显示16行,为了缩短关显示的时间,我们在关显示前就要算出当前行要显示的数据,
并算出下一行要显示的数据

    for (j=0;j<16;j++) //循环显示8行
    {
        sd1 = *pd1;
        sd2 = *(pd1+1);
        sd3 = *pd2;
        sd4 = *(pd2+1);
        sd5 = *pd3;
        sd6 = *(pd3+1);
        sd7 = *pd4;
        sd8 = *(pd4+1);
        pd1 += 2;
        pd2 += 2;
        pd3 += 2;
        pd4 += 2;
        out_OE = 0; // 输出先关了
        set_row(j); // 设置要显示的那一行
..........................................
}

经仿真,在关显示前就算出本行要显示的数据,可以节省0.2ms
然后是单行输出部分进行改造,首先show_array[j*2+1]这样的不必再用了,直接使用sd1~sd8即可
然后也不再使用

for(i=0;i<8;i++)
{
     (变量 >>i) & 0x01;
}

这样的判断方法,因为这样,CPU只能一位一位地移位,而且还要判断是否移够了
于是我们进行优化成

for(i=0;i<8;i++)
{
    (sd1 & 0x01);
    sd1 >>= 1;//自移一位并保存起来,不用每次都移N位了
}

整个程序优化得差不多了,仿真测试结果为,单行数据发送的时间为0.64ms
和原来4ms比较,6倍之多呀....
还有没有优化的地方呢?

for (i=0;i<8;i++) // 开始输出数据

可以优化成
for (i=8;i>0;i--) // 开始输出数据

原因是我用的C51 51有自减并判断非0的指令一条指令就搞定,
如果判断是否小于8,则要多条指令才能完成
那么

for (j=0;j<16;j++) //循环显示16行

可不可以也这样优化呢?
答案是可以,但实际测试结果是反而程序执行的时间太长了,
原因是下面我们用了到j这个变量

set_row(j); // 设置要显示的那一行

如果也优化成那样了,则要改成

set_row(16-j); // 设置要显示的那一行

多了一次运算,反而慢了....
于是这里就不能改了,
最终于测试结果: 单行发送数据耗时0.63ms (11.0592M晶体,12T普通51单片机)
0.63*16=10.08ms
10.08*30帧=302.4ms
302ms/1秒 = 0.3 也就是说刷30帧的时候,有30%的时候屏是关闭的,勉强能用了
所以,这屏要是用595来驱动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不过,算法亦然重要

网友:
细活啊,哈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