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出现爆裂,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锂电池加了充电保护,电池12.60v,太阳能板标准16v,5w(实际肯定达不到)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你的充电保护都包括什么?  锂电池是不是几节串一起达到的12.6V,电池爆,就那么几个原因。过压、过流(过充的多一些,过放顶多寿命受影响)最终导致温度高,爆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串联的,可能出现充电时候不均压,这对锂电池是很重要的,一般都要有均压保护的,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最后,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么就是电池老化、导致短路故障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专门的充电电路,12.6V是指充电保护电压,而不是正常工作电压,所以用16V的电压充电爆电池也应该是正常的,主要应该是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的。现在的好多锂电充电器全都是限流限压的,而且不同容量的锂电限流都不一样,但大部分限压都是一样的,都是4.2V,所以,要用锂电的话一定要保护好,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