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简单的电源,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己画了一个简单的电源,大家帮忙看一下,非常烂,大家别骂啊,呵呵

网友:
简 单 的 电 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路电源是不是共地?
如果共地可能有问题??

网友:
首先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非得用带有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却使用两个整流桥来整流,是为了隔离吗?如果是想要隔离,必须得在电气上隔开才行,也就是使用两个不同的绕组。
    其次,稳压块前后加的二极管是何意?是为防接反吗?如果是,那么后面那个二极管并不起到防接反的作用,反而使得输出电压降了0.7V,稳压模块本身就有一定的精度范围,再去掉0.7V,在输出高电压下不算什么,但是在5V或更低的场合就很无法忍受了,而且对于做成一个电路的话,是没必要非得每一个器件都弄个防接反的,焊反了是焊接的问题,不是设计本身会有问题,不但增加了成本,还增加了复杂性,器件越多出错率越高,所以还是简单高效的好,如果是使用直流供电的话,在电路的最前端加一个防接反还是可以的。
    第三,稳压块的滤波电容一般都使用两种不同形式的电容,一个电解电容,一个独石或瓷片电容,电解电容在10-100uF量级,独石一般用104的;一个用来滤除低频干扰,一个用来滤除高频干扰,如果要滤除几百MHz的高频干扰,一般会使用103的电容。
    最后,以后再画电路图的时候把走线好好理清一下,别让在一个结点上的线之间有交叉,而且能在一条直线上做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再画第二条直线,要不然看起来很不方便,乍一看还以为不是一根线呢,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一个结点上的,还有画电路图尽量紧凑一些,最好别弄出这样的两张图来,而且还上反了,看起来太不方便了。

网友:
画得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