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变化时电源板上的变压器会发出响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8):
频率变化时电源板上的变压器会发出响声是什么原因?
大侠,为什么很多IP整合电源在开关频率发生变化时变压器会发出较大的声音???
变压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都是不变的,除非是使用PFM技术,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把开关频率考虑进去,这样来确定变压器的参数,滤波电容的参数,滤波电感的参数,如果一个电源是按一个固定的频率来设计的,那么,当这个电源降频时就可能会出现参数不匹配,从而可能导致出现低频分量在变压器中,这样变压器就会发出50Hz或100Hz的声音。我曾经见过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电容容量降低,当带负载的时候变压器就发出很大的低频声音,换一个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说的就是频率可变的IP一体电源,当(功率变化)pwm波占空比变化时,变压器才会响,我想这是和变压器构造有关呢还是频率的影响呢?是频率怎么影响的?

楼主:
我说的问题就是采用了PFM技术,为了能达到节能的目的,需要在过程中改变开关频率,当这个开关频率变化了,为什么变压器会有异响呢???

网友A:
你可以先加大输入和输出的滤波电容试一试,我怀疑是当频率发生变化时滤波电容没留有足够的余量导致的。这个电容值的选取是按频率最低的值来选取的,再稍加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