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干一个电池将电压升到3.3V,电流为200mA,用什么芯片为好!

楼主:
用干一个电池将电压升到3.3V,电流为200mA,用什么芯片为好?以前一直在用max1795,max856之类,但总感觉MAXIM公司的芯片太贵,想找一个性价比好的芯片,有谁用过,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1.5V升压,电流大的有些难觅

MAXIM那两款太旧,而且在1.5V下也出不了200mA。LTC3400(B)算是比较牛的,振荡频率高达1.2MHz,比MAXIM稍便宜些,不过在1.5V输入条件下,输出超过100mA之后效率下降得很厉害,手册里的典型电路也只敢写到100mA。Onsemi有一款NCP1400A,只能出100mA,振荡频率也只有180kHz,不过价钱贼便宜。
 国/台产的,比如BL8530号称1.8V输入时可输出3.3V/200mA,一节电池恐怕还是有些勉强。
 TI产的TPS61200/TPS61202似乎不错,振荡频率高达1.35MHz,一节电池供电时效率不是很高,但输出200mA电流是没问题的。数据手册:http://www.ti.com/cn/lit/gpn/tps61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目前我正准备使用这款芯片,但我想将9V电压降到3.3V,电流大于200mA即可,根据芯片手册计算公式知道电感可取47uH,但不知如何确定电容参数,以及COMP端的电阻电容参数。手册中给出了TPS62102的例子,但我觉得型号不同,其他参数是不是也不一样?
    恳请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心,型号容易混淆,TPS6120x是升压用的,TPS6210x则是降压型的。
 输入9V建议不要用TPS62102,因9V已达该芯片输入范围的边缘,虽估计也能工作,但作为设计不推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