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云台、解码器、转换器的安装方法

楼主:
变倍镜头或变倍摄像机(一体机),可以实现焦距、光圈、远近的监控画面变化; 云台可以实现左右、上下、自动等监控位置变化; 解码器可以把变倍镜头(或一体机)、云台、报警信号等控制信号与主机之间进行双线互相传输;

以前和现在我们使用云镜控制器进行操作,除了简单的操作方法外,大量的电缆消耗、布线的复杂性、不能异地控制等缺点,使得现在的监控工程基本抛弃了云镜控制器的使用,95%以上的工程使用解码器(板)技术实现云镜控制,布线简单、操控方便、容易维护。但是,对于出入行的新手而言,面对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个接线端,确实有点头大。我们现在对一组普通的设备的安装接线方法进行讲解,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步:把变倍镜头或一体机、云台的电缆接入解码器(不可带电操作!!!):
  参照镜头或一体机、云台的说明书、标签,对照解码器的接线图,仔细准确地把所有电缆接入解码器的接线端子,两者的接口必须完全对应连接。注意:线头根据接线端子的尺寸做到芯线与接线柱接触良好、牢固,芯线不外露。做好在安装前先把以上设备检测后再实际安装。(以经济型解码器为例)

第二步:接出摄像机电源、云台电源、设定地址码和波特率开关:
  根据镜头或摄像机、云台的要求,从解码器的电源输出端接出摄像机电源并调整云台的电源,并根据主机的设定或压缩卡的设定,调整好地址码和波特率。接入220V电源线。最后接出485控制线:正负极必须完全对应。

调整主机、加电测试
  将485控制器的连接线接入主机的COM1或COM2口,调整主机的相关参数,全部安装完毕后,再次检查接线端口和电源、电压,确认无误后,给解码器加电测试,以下的设置以8008软件为例:
选择摄像机的控制端口:

选择和设置与解码器匹配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