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半球摄像机内部结构

楼主:
半球摄像机组成如下图:主电路板、镜头及镜头辅件、安装支架、护罩及外壳;

第一步:将镜头组件安装到主板上,用镙丝固定;(注意,这个镜头组件还可以拆开分为支架和镜头)

第二步:安装支架,固定主板;安装镜头上的橡皮圈(图一中有橡皮圈)

第三步:将主板及小支架安装到壳体上,用镙丝固定;拆好接线,焊好接线点;

第四步:旋好外壳;这样一台半球摄像机就装好了。

大家使用半球摄像机中,如果碰到需更换镜头或镜头组件,需更换电路板等,直接接图示方法去放心大胆拆装。(注意:(1)千万不可带电操作;(2)操作中,手不要接触电路板上的元件,否则可能造成主板元件静电击坏。

网友:
摄像机  千 万 不可带电 拆装操作
未进行 静电保护 的手 不要接触 电路板 以及 元件

网友A:
这种镜头不能自由旋转呀,以前看到我还以为可以旋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镜头不能自由旋转呀,以前看到我还以为可以旋转呢

带云台的 那种 才可以 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