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中断地址的几个疑问

楼主:
$HandlerLabel

Sub    sp,sp ,#4;

stmfd sp!,{r0};

ldr  r0,=$HandleLabel

ldr  r0,[r0];

str  r0 ,{sp ,#4};

ldmfd  sp!,{r0,pc}
这是arm中断中的一段代码。有几个地方还不太明白。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哪位来讲解一下。谢谢!!
1.开始的时候sp应该是指向高地址,也即是栈底的。执行了 Sub    sp,sp ,#4;后指向sp=sp-4,然后执行stmfd sp!,{r0};把ro压栈。疑问就来了,这不是把ro压到了sp-4的
地方吗??这就不能为pc预留空间的作用了。因为是满递减的执行后sp不是还要递减吗?此时sp不就成了sp-8了。
接着执行str  r0 {sp #4};把ro的值保存到sp-8+4也就是sp-4的地方了。。。晕了,前面不是已经在sp-4的地方压了ro。????

希望哪位来帮我分析一下我在那些地方犯错了。谢谢

网友:
将堆栈指针的内容减去4是为了给PC留4个字节,stmfd sp!,{r0};这条指令是一条压栈操作,执行它后sp的指向的地址将会自动减。ldr  r0,=$HandleLabel  ldr  r0,[r0];是将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装入了r0. str  r0 {sp ,#4};将r0中的内容保存到sp+4指向的堆栈空间。ldmfd  sp!,{r0,pc}这是一条出栈指令,堆栈指针自动更新,ISR地址比r0的地址高,(stmfd sp!,{r0};),也就是说当前SP是指向stmfd sp!,{r0}出栈时先出来的是r0内容,后是ISR的地址,将其出栈后给予PC,这样就可以处理中断服务函数子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