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化学仪器和万用表测电压原理

楼主:
帮朋友问的,他是搞电化学的,测电池电压的时候,发现,万用表测,正测2.7,反测,-2.7v这是对的。但是用电化学仪器CHI660测的时候发现正测2.7,反测0.03.想知道这种仪器的机理是什么,我只知道万用表的机理是电阻分压,是不是这种高精度的测量仪器跟示波器的机理差不多啊?给客服打过电话,不告诉,说是技术机密。麻烦高人给看看。谢谢!

网友:
先看看这个仪器能不能测负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测别的电池都没问题。

网友:
测的电池是什么电池?一般进行电池测量的仪器内部都有负载,如果反接会自动保护。

网友:
还有种可能,测量接地问题,仪器一端是虚地的,电池一端也接地了

电化学仪器功能很多,做测电压用其实就是个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表,输入端都有跟随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自己制作的,处于研究阶段。想要用仪器测量自身特性,结果用万用表测的和仪器测的不同。本来想测一下电池特性,结果仪器也成待测对象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他用这个仪器去测其他电池,都可以出来,正测一个正电压,反过来测出一个负电压(用仪器),但是到了这个电池,就不行,他的电池是自制的,要研究特性,他个感觉是,有补偿(非专业搞电的,不一定准),让我帮他找仪器用的,测量开路电压的电路和补偿电路。他想自己搭一个电路,看是不是和仪器测出来的一样,进而研究电池。

网友:
想验证很简单
1.工作电极,参比电极短路测一次开路电位,理论是0
2.拿一个节干电池,正测一次,反测一次,两个值相反,而且等于用万用表测试的结果
如果不是这个结果仪器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干电池侧过,仪器正常显示,和万用表一样。但是惟独这块他自己做的电池,万用表测+2.7,-2.7(正测和反测)但是到了仪器那儿就+2.7,+0.03了(也是正测反侧)。问题就在这里。请问版主有仪器用的测量开路电压的测量电路和补偿电路吗?

网友:
不同仪器公司的有所不同,这是其中一种

网友:
最好是参照一下电池的材料,多用几种电池看看,比如镍氢、锂电等,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如果有条件,测量时再串接一个电流表,分别用仪器测试和万用表测试,看看电流值相差多少?
电池测量时的负载跟随是通过电池内阻的变化来跟随的。不同材料内阻线性都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告诉他看看。

网友:
测量过程如下

设备三个电级,工作电级,参考电级,对电极。对电极是走电流的。参考电极和工作电极都是电压。
他侧开路电压,就只接工作电极和参考电极了,对电极没接。他说以前这么侧别的电池都好用。可能是自身他做的这个电池内部机理的事儿,用这种设备测不出来,但是别的设备(万用表)就能正常测。想知道这种电化学仪器的内部测量机理。他现在也是在实验。对于电池的材料,他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电池的问题

因为商品化的测量仪器都比较成熟 再者测其他电池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应该是他自身的问题。我这个朋友就是自己做电池的,研究型的,呵呵。他呢,现在就想知道人家测试仪器是什么原理的,厂家不告诉他,我也很郁闷。

网友:
应该是要的仪器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斑竹!

网友:
看看这个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