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高人过来出个主意呀!

楼主:
现在要做个高速的图像传输缓冲,速度为100Mb/s,请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方案!谢谢先!
FPGA+SDRAM方案可以吗?FPGA选那个型号好!

网友:
不错,方案可行,100MB的速度不算高
选型时候,无非是芯片门数,电平逻辑标准,速度\缓冲内存\货源价格这些因素
门数用软件综合下就知道了,spartan3E门数就不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2C35F484C8N这个处理器要能行吗?

网友:
各位麻烦给点详细的建议呀!

网友:
貌似这个速度没试过,不敢确定

网友:
你要做多大的缓冲?如果只发个题目很难给你参考

网友:
cyclone3不一定

但高档的肯定没问题。
100M byte还是100M bps?
后者随便找个fpga就行。

网友:
EP1C6Q240C8,可以吗?我把它用到过125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传并行输出速度是100Mb/s, 缓存的量是500Mb;多谢谢!

网友:
偷懒少打几个字符,就容易把最最关键的问题给忽悠了

引用 网友C:
老兄:传并行输出速度是100Mb/s, 缓存的量是500Mb;多谢谢!

“Mb/s”到底是“Mbit/s”还是“MByte/s”?用小写字母写习惯上理解成“bit”,差8倍哦!
再说,“并行”准备用的数据宽度是多少?8位宽和64位宽也是差8倍,实现的难度完全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多谢指教!
8位并行输入速度是100Mbit/s, 缓存的量是500M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