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用Quartus II编程,对其下载方式的探讨

楼主:
本人用的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 II ep2c5t144的FPGA,杭州康芯公司的开发板,他们板子上设计的是jtag接口下载,提供的下载器也是并口转jtag,但是笔记本上只有串口和usb,没有并口,这样就很让人为难,仔细看了一下Quartus II的下载方式设置上貌似有LPT有COM口,估计用com口应该也可以下载,现在问题是串口转jtag接口如何转?难道要串口——并口——jtag?这似乎绕的有点远了,(原来是在maxplus II上编程,有并口,串口,usb,当时试验箱提供的下载方式也仅有并口下载)所以现在很郁闷,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帮忙,提几条好的建议,最好能自己动手解决的,不是直接拿钱去买成品,也希望谁能给解释一下串口,并口,jtag接口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传输的数据格式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

应该是不行的,    请用USB下载吧,  若是并口 台式能用  笔记本式绝对不行的,   我没见过一条USB转并口线能用的

网友:
用usb-blaster 。淘宝上只卖几十,我用的就是。

网友:
探索中的新进展

似乎masterblaster也是一种usb下载方式,在网上搜索了很久,altera公司好像仅仅提供并口LPT和usb两种下载方式,com口应该指的是usb,今天中午又借来一个usb-blaster,装上driver,发现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程序下载一眨眼就进去了,看来usb和LPT的数据传输速率真的是不在一个档次……
还有我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些usbblaster 的电路原理图,顺便传上来,但是没有程序,哪位热心人如有资源,可否共享一下,先谢谢了
刚入门不久,殷切期盼大虾指导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