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T3为何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如图
饱和状态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发射结正偏,另一个是集电结正偏,T2的集电结如何分析是在正偏状态?

网友:
T1基极到集电极PN结导通,

T2,T3,基极通是通过Rb1限流的,这个电阻的合当值可让T2,T2饱和。想一下基极电阴接电源时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T3,基极通是通过Rb1限流的,这个电阻的合当值可让T2,T2饱和。想一下基极电阴接电源时的情况吧。

谢谢,发射极正向偏置可以理解,我不明白集电极为什么也是正偏?

网友: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Rb1、T1的集电结、T2的集电结)与Rc2并联,然后再与(T4的发射结、二极管、负载)串联形成回路,这时T2的集电结正偏,所以可以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倍数,

计算c极电压时,要从B极电流算起,也就是当B极电流电压设定后,可以算得E的电压,从放大倍数上看,只要B极电压电流足够大,三极管的E极在电阻接电源时,一定是处在比B极电压低的状态.
再从三极管的饱和含义上说,饱和是指C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X放大倍数,也就是C极能参与导电的载流子全部工作了.
因此饱各决定与B极与C极的电流对比情况,

网友:
对于T1来说,5V电压通过一个4K的电阻加在三极管的基极,3.6V的电压直接加在发射极,如何判断发射极是否正偏?

网友:
T2T3发射结导通,把T1的基极电压钳位在了2.1V,所以T1的发射极不能导通

网友: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