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信号调理问题。

楼主:
复合视频基带信号(CVBS)只是用负脉冲进行同步的。我在调试一个视频处理电路时,需要提取这个同步。但实际中遇到如下问题:
视频信号是经交流耦合到ADC采样的,这样在明场景和暗场景下负脉冲的最低值会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数字处理的方法,提出信号幅度,对不同幅度用不同的电平门限,我用16阶滤波和,五段非线性变换,没有得到较好的结果,对不同的场景总会有误认别的可能。
实在没法了,不得想去用模电的处理方法(用边续的非线性变换)。视频信号交流耦合到前置的专用视频放大器,后直流耦合到ADC后,用固定门限,就较好的提出了这个脉冲。
现在我又想,视频放大芯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用运放要如何实现呢?
基于这个一定是个非线性变换的过程,我想可能是用,首先是工作点上半部相对压缩,下半部(有同步负脉冲)想对扩张,当然,在这里总是有一定的放大倍数存在。
现在,我想找有同样经验的人,想知道是不是这样处理的?
谢谢。

网友:
我在想,前端信号调理的好数字处理可以简化好多。

如果真是,如这样的非线性变换过程,我想知道,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分样这个非线性的变换过程呢?我的理论和经验都是线性分析。

网友:
说实话我现分析管级电路

说实话我现分析管级电路时,网络中两节点中,加入一个简单的新器件,而后改变输入输出关系的情况。
用仿直的方法我当然可以知道加入新器件,和不加时的曲别,但是总找不到比较让人好理解的分析方法。
有些是话器器的反馈,这样的情况是我说的特例(络网两节点是输入与输出)。
有没有数理分析学的比较好的给个解答啊。
我想了一二个月了,没有一点头绪。(这东西,又不赚钱,又这么难,日它。)

网友:
 没咋看明白,LZ是想从复合视频信号中提取同步信号?用ADC采样找到最小值还不够吗?同步信号是个挺规整的方波。

网友:
建议使用传统的同步分离电路

   (复用的)全电视信号中各个信号的分离中有这样两个要了解的关键(参考楼上仙猫先生的图):

1、幅度(电平)差异:指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之间的关系;
2、时间差异:指同步信号中行场同步之间的差异。

   差异就是分离的依据。实际电路也是根据这个依据进行的。
   确实如你所说:由于电视信号是带有直流分量的,因此在视频处理中有“直流恢复”那样一个很关键环节---在电视里通常叫作嵌位电路。

   切不要把这两步分离和嵌位复杂化,因为有现成的集成电路可以直接使用,一片搞定没问题!并不复杂。现在推荐给你两个现成的电路,请你参考。如果有兴趣。可以用这个键词检索:"Sync separator Video"

    如果里面有什么希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再交流好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首先,视频电信号到ADC用交流耦合的话.在ADC用最小值检测的话,也就要计算差分,在没有较长的滤波时,差分容易被干扰.用固定门限的话,在亮场景下,和暗场景下,也会有点问题。

再有,所说的“嵌位电路”,我不知是低部嵌位,还是顶部嵌位,如是项部嵌位,在亮场景下,图象细节会丢掉。如低部嵌位,可能让同步脉冲副度减少。

实际中,我还是还到,是里还是有点非线性的因素,比如用对数放大器。小信号时也是准线性的。不过这时也会在亮场景下,图象细节会丢掉。

用芯片的话我早就搞定了。只是我想明白,前端信号调理的方法,就是这个问题,信号是如何调理的。以保正,同步脉冲的副度与电平。

网友:
我视频处理中,不只要同步信号,也要采样值,

所以专用的同步提取芯片我就不需要了。
再有,实际中的问题我有了对应之法了。只是想了解这个芯片是如何做的,现在只是明白了,视频放大器,可能与运放,对放,不同。具体的不同点是我现在想了解的。

网友:
简单的嵌位电路

 上拉一个电阻到电源,对地并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再从Video串一个二极管(阴极→阳极)过来,就成最小值检测器了,这个就是同步电平。
 如果还需要检测黑电平,可从同步点计算采样时机,因为在同步信号两侧都是黑电平。

网友:
两份PDF文件

   此前回复中推荐了两个电路,很多余,因为楼主在“实际中的问题我有了对应之法了”。只是”想了解这个芯片是如何做的“ 而已。

   因为超时,无法编辑修改,更不知道怎样把那个回复删除掉,现在只好把那这两个文件权作在论坛提供上载两份没有什么针对性的PDF文件吧。

网友:
是啊,还是没了解视频放大器是什么的性能.

是啊,还是没了解视频放大器是什么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