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S(微机电系统)工艺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不知发在这里合适不。我不明白,
1。在芯片工芯上,如何实在运动部分。运动部分的模式又是如何分析的。
2。看一些资料上,MEMS是一个电场系统,有电磁场,也有加速度场。如何进对它一体化分析。加加速度场是不是表示为一个参变量器件(如可变电容后进行)电学分析,这样的分析可靠吗?

网友:
自已答一下。

在两个硅体上产生不同的图形,然后合在一起,并把底层去了。刻法要是做的好的话,这不是可以做成立体半导体?人真聪明。不过我没动手做过这样的东东。有意思。

网友:
楼主还是很把帖子的名字改过来吧,MWMS我可没听说过。。。。。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

MEMS

网友:
回复 楼主:

MEMS里面,同样遵循电磁学运动定律和力学运动定律,物理量和电量的转换同样需要AD和DA,个人认为现有的建模工具同样适用于MEMS系统,当然如果有针对MEMS系统设计的分析工具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想一下,半导体中的两种场

电场(磁场效应考虑的少)与扩散场。电场搞电子的人了解的比较多吗?但扩散场好似真的理解的就不多了,我是现在都对这个半导体的导电机理理解不熟。扩散场在统计力学中是一种分布,宏观表现为一种力。电子扩散原则上要用量子理论分析,但用用统计力学好似也可以。我是学电子的,这个学的不多,具的就不太理解了。

加速度这个量,只是用半导体中的运动布分才能感应吗?
加速度有没有,不运动的感应方法?
有人学物理好的话,能不能给答一下?
谢谢。

网友:
再有MEMS分析中

网友:
微观粒子的加速度效应在热噪场下,表现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