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林夕依然AVR学习笔记合集

楼主:
AVR学习笔记1:8种LED点亮模式(ICC)

一、程序结构

二、仿真效果

三、程序源码
1、main.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Project : 实验一:8种LED点亮模式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8.11.22
Updata : 09.02.25 模块化
09.04.28 增加了proteus仿真模型,调试通过。
comments :
1、以学习板八个LED灯为硬件电路,JP7短路块需装上
2、练习简单延时函数的编制
3、AVR单片机端口寄存器的使用及理解
4、练习程序模块化,结构化的书写
5、单片机休眠模式练习
6、8种LED点亮模式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ed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int l,m,n,o,p,q,r,s,i,j;
DDRA =0X00; //端口上拉输入
PORTA=0XFF;
DDRB =0xFF; //端口输出
PORTB=0xFF; //输出高电平,LED熄灭
DDRC =0X00;
PORTC=0XFF;
DDRD =0X00;
PORTD=0XFF;

for (r=0;r<5;r++)
{
for(l=0;l<5;l++) //模式1:顺序点亮
{
for (i = 0; i < 8; i++) //顺序单个点亮LED
LED_01(i);
for (i = 6; i > 0; i--) //逆序单个点亮LED
LED_01(i);
}
LED_off();

for(m=0;m<5;m++) //模式2:顺序单个间隔点亮
{
for (i = 0; i < 8; i += 2) //顺序间隔点亮LED
LED_01(i);
for (i = 7; i > 0; i -= 2) //逆序间隔点亮LED
LED_01(i);
}
LED_off();

for(n=0;n<5;n++) //模式3:间隔点亮
{
for (i = 2; i < 8; i++) //间隔顺序同时点亮
LED_02(i);
for (i = 6; i > 2; i--) //间隔逆序同时点亮
LED_02(i);
}
LED_off();

for(o=0;o<5;o++) //模式4:相临点亮
{
for (i = 1; i < 8; i++) //相临顺序同时点亮
LED_03(i);
for (i = 6; i > 1; i--) //相临逆序同时点亮
LED_03(i);
}
LED_off();

for(p=0;p<5;p++) //模式5:发散聚集点亮
{
for(i=0;i<4;i++) //发散点亮
LED_04(i);
for(i=2;i>0;i--) //聚集点亮
LED_04(i);
}
LED_off();

for(q=0;q<5;q++) //模式6:四四点亮
{
for(i=0;i<4;i++) //四四顺序点亮
LED_05(i);
for(i=2;i>0;i--) //四四逆序点亮
LED_05(i);
}
LED_off();

for(s=0;s<5;s++) //模式7:四四点亮
{
for(i=0;i<2;i++) //四四顺序点亮
LED_06(i);
}
LED_off();

for(j=0;j<10;j++) //模式8:全部点亮熄灭
{
LED_on();
LED_off();
}
}
//MCUCR=0x40; //空闲模式,CPU占用100%
//MCUCR=0x50; //ADC噪声抑制模式,CPU占用100%
//MCUCR=0x60; //掉电模式,CPU占用80%
//MCUCR=0x70; //省电模式,CPU占用4%
//MCUCR=0xE0; //Standby模式,CPU占用80%
MCUCR=0xF0; //扩展Standby模式,CPU占用4%
asm("sleep"); //CPU休眠指令

2、delay.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function :延时函数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1、两种方式实现延时
********************************/

/*---------------------------------------------------------------------------------
延时程序计算方法
计数个数j = 延时时间/6*晶振频率 -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方式一:
void Delay()
{
uchar a, b, c;
for (a = 1; a; a++)
for (b = 1; b; b++)
for (c = 0; c<10; c++) //循环次数=255*255*10
;
}

//方式二:1ms延时,准确性较Delay();高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uint j;
for(j=1;j<=613;j++)
;
}
}

3、led01.h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function :功能函数集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ED_on() //打开所有LED
{
PORTB =0X00;
Delay();
}

void LED_off() //关闭所有LED
{
PORTB = 0xFF;
Delay();
}

void LED_01(int i) //LED亮灭控制
{
PORTB = ~BIT(i); //输出低电平
DelayMs(100); //调用延时程序
}

void LED_02(int i) //间隔点亮
{
PORTB=~(BIT(i)|BIT(i-2));
DelayMs(100);
}

void LED_03(int i) //相临点亮
{
PORTB=~(BIT(i)|BIT(i-1)); //~后内容需用括号括起来
DelayMs(100);
}

void LED_04(int i) //发散聚集点亮
{
switch(i)
{
case 0:PORTB=0xE7;DelayMs(100);break; //延时100ms
case 1:PORTB=0xDB;DelayMs(100);break;
case 2:PORTB=0xBD;DelayMs(100);break;
case 3:PORTB=0x7E;DelayMs(10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_05(int i) //00,0F,F0,FF方式显示
{
switch(i)
{
case 0:PORTB=0x00;DelayMs(100);break; //延时100ms
case 1:PORTB=0x0F;DelayMs(100);break;
case 2:PORTB=0xF0;DelayMs(100);break;
case 3:PORTB=0xFF;DelayMs(10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_06(int i)
{
switch(i)
{
case 0:PORTB=0XAA;DelayMs(100);break;
case 1:PORTB=0X55;DelayMs(100);break;
}
}

四、完整项目文件下载

ATmega16_Basic_V1.1开发板助学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友:
AVR学习笔记2:有源蜂鸣器驱动实验(ICC)

AVR学习笔记2:有源蜂鸣器驱动实验(ICC)

一、程序结构

二、仿真效果

三、程序源码
1、main.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Project : 实验二:有源蜂鸣器驱动实验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8.11.22
Updata : 09.02.25 模块化
comments :
1、以学习板蜂鸣器为硬件电路
2、实现蜂鸣器的周期鸣叫
3、经验证,此程序只能驱动有源蜂鸣器,驱动无源蜂鸣器,需要加入一定频率的信号才可。
*******************************************************************************/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FF;
while(1)
{
bell();
}
}

2、bell.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function :蜂鸣函数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Updata : 09.04.30 增加proteus仿真模型,完善comments说明。
comments :
1、无源蜂鸣器为AC蜂鸣器,须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波才可发声。
2、有源蜂鸣器为DC蜂鸣器,只要两端有电压即可发声。
3、有源蜂鸣器间隔500ms发声。
4、学习板上为无源蜂鸣器,因此本程序不能为学习板所用。
********************************/
#include
#include
void bell(void)
{
PORTD&=~(1< DelayMs(500);
PORTD|=(1< DelayMs(500);
}

3、delay.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function :延时函数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1、两种方式实现延时
********************************/
/*---------------------------------------------------------------------------------
延时程序计算方法
计数个数j = 延时时间/6*晶振频率 -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方式一:
void Delay()
{
uchar a, b, c;
for (a = 1; a; a++)
for (b = 1; b; b++)
for (c = 0; c<10; c++) //循环次数=255*255*10
;
}
//方式二:1ms延时,准确性较Delay();高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uint j;
for(j=1;j<=613;j++)
;
}
}

四、完整项目文件下载

ATmega16_Basic_V1.1开发板助学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友:
AVR学习笔记3:按键扫描(用KEY选择对应LED点亮)(ICC)

一、程序结构

二、仿真效果

三、程序源码
1、main.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Project : 实验三:按键扫描(用KEY选择对应LED点亮)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8.11.22
Updata : 09.02.25 模块化
09.04.30 增加proteus仿真模型,仿真通过。
comments :
1、以学习板八个LED灯和八个按键为硬件电路,JP7短路块需装上
2、AVR单片机端口寄存器的使用及理解
3、端口电平检测程序的编写方法
4、操作KEY键控制对应的LED点亮
5、PORTB=~BIT(0)和PORTB&=~BIT(0);的区别,前者是对整个B口的操作,
后者是只对B0的操作,不影响其他端口的状态
6、同时按下多个键时,LED不会依次循环点亮,详见仿真。原因为:尽管key_scan.c
采用循环判断方式,但进行了状态处理。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port_init();
while(1)
{
key_scan();
}
}

2、key_scan.c
#include
#include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if((PINA&(1< {
PORTB=~BIT(0);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1);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2);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3);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4);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5);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6);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if((PINA&(1< {
PORTB=~BIT(7);
DelayMs(50);
while(PINA != 0XFF); //当前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再按其他按键时程序维持当前
}
}

3、delay.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function :延时函数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1、两种方式实现延时
********************************/

/*---------------------------------------------------------------------------------
延时程序计算方法
计数个数j = 延时时间/6*晶振频率 -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方式一:
void Delay()
{
uchar a, b, c;
for (a = 1; a; a++)
for (b = 1; b; b++)
for (c = 0; c<10; c++) //循环次数=255*255*10
;
}

//方式二:1ms延时,准确性较Delay();高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uint j;
for(j=1;j<=613;j++)
;
}
}4、port_init.c#include
#include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
{
DDRA =0X00;
PORTA=0XFF;
DDRB =0XFF;
PORTB=0XFF;
DDRC =0X00;
PORTC=0XFF;
DDRD =0X00;
PORTD=0XFF;
}

四、完整项目文件下载

ATmega16_Basic_V1.1开发板助学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友:
AVR学习笔记4:按键扫描+8种LED亮灭模式控制(ICC)

一、程序结构

二、仿真效果

三、程序源码
1、main.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bbs      : http://bbs.armavr.com/
Project : 实验四:按键扫描+8种LED亮灭模式控制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8.11.22
Updata : 09.02.25 模块化
09.04.30 增加proteus仿真模型,修改key_scan.c检测程序,仿真通过
comments :
1、以学习板八个LED灯和八个按键为硬件电路,JP7短路块需装上
2、AVR单片机端口寄存器的使用及理解
3、练习程序模块化,结构化的书写
4、端口电平检测程序的编写方法
5、8种LED点亮模式由对应的KEY键选择,同时按下多个键时,LED点亮模式不会循环进行,
详见仿真。原因为:尽管key_scan.c采用循环判断方式,但采用了状态处理程序
6、增加状态处理,防止运行选定LED模式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Problem :
1、当前模式运行时切换其他模式时必须先复位,否则不能实现切换,考虑自动切换实现方法
解决方法:更改key_scan.c检测程序,使用for循环,不用while(1)无限循环。
*******************************************************************************/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port_init();
while (1)
{
key_scan();
}
//MCUCR=0x40; //空闲模式,CPU占用100%
//MCUCR=0x50; //ADC噪声抑制模式,CPU占用100%
//MCUCR=0x60; //掉电模式,CPU占用80%
//MCUCR=0x70; //省电模式,CPU占用4%
//MCUCR=0xE0; //Standby模式,CPU占用80%
MCUCR=0xF0; //扩展Standby模式,CPU占用4%
asm("sleep"); //CPU休眠指令
}

2、key_scan.c
#include
#include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nt l,m,n,o,p,q,r,s,i;

if((PINA&(1<     {
      PORTB=0XFF;
      for(l=0;l<5;l++)
     {
        for (i = 0; i < 8; i++)     //顺序单个点亮LED
        LED_01(i);
        for (i = 6; i > 0; i--)     //逆序单个点亮LED
        LED_01(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m=0;m<5;m++)
      {
       for (i = 0; i < 8; i += 2)  //顺序间隔点亮LED
       LED_01(i);
       for (i = 7; i > 0; i -= 2)  //逆序间隔点亮LED
       LED_01(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n=0;n<5;n++)
      {
        for (i = 2; i < 8; i++)     //间隔顺序同时点亮
        LED_02(i);
        for (i = 6; i > 2; i--)  //间隔逆序同时点亮
        LED_02(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o=0;o<5;o++)
      {
        for (i = 1; i < 8; i++)     //相临顺序同时点亮
        LED_03(i);
        for (i = 6; i > 1; i--)  //相临逆序同时点亮
        LED_03(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p=0;p<5;p++)
      {
        for(i=0;i<4;i++)            //发散点亮
        LED_04(i);
        for(i=2;i>0;i--)            //聚集点亮
        LED_04(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q=0;q<5;q++)
      {
        for(i=0;i<4;i++)            //四四顺序点亮
        LED_05(i);
        for(i=2;i>0;i--)            //四四逆序点亮
        LED_05(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r=0;r<5;r++)
      {
        for(i=0;i<2;i++)            //四四顺序点亮
        LED_06(i);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if((PINA&(1<     {
      PORTB=0XFF;
      for(s=0;s<5;s++)
     {
        LED_on();
        LED_off();
     }
  LED_off();//关闭LED
  while(PINA!=0XFF);            //状态处理,防止运行此程序时按下其他按键
    }
}

3、led.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function :功能函数集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
#include
#include
void LED_on() //打开所有LED
{
PORTB =0X00;
DelayMs(100);
}

void LED_off() //关闭所有LED
{
PORTB = 0xFF;
DelayMs(100);
}
void LED_01(int i) //LED亮灭控制
{
PORTB = ~BIT(i); //输出低电平
DelayMs(100); //调用延时程序
}

void LED_02(int i) //间隔点亮
{
PORTB=~(BIT(i)|BIT(i-2));
DelayMs(100);
}

void LED_03(int i) //相临点亮
{
PORTB=~(BIT(i)|BIT(i-1)); //~后内容需用括号括起来
DelayMs(100);
}

void LED_04(int i) //发散聚集点亮
{
switch(i)
{
case 0:PORTB=0xE7;DelayMs(100);break; //延时100ms
case 1:PORTB=0xDB;DelayMs(100);break;
case 2:PORTB=0xBD;DelayMs(100);break;
case 3:PORTB=0x7E;DelayMs(10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_05(int i) //00,0F,F0,FF方式显示
{
switch(i)
{
case 0:PORTB=0x00;DelayMs(100);break; //延时100ms
case 1:PORTB=0x0F;DelayMs(100);break;
case 2:PORTB=0xF0;DelayMs(100);break;
case 3:PORTB=0xFF;DelayMs(10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_06(int i)
{
switch(i)
{
case 0:PORTB=0XAA;DelayMs(100);break;
case 1:PORTB=0X55;DelayMs(100);break;
}
}

4、port_init.c#include
#include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
{
DDRA =0X00; //端口上拉输入
PORTA=0XFF;
DDRB =0xFF; //端口输出
PORTB=0xFF; //输出高电平,LED熄灭
DDRC =0X00;
PORTC=0XFF;
DDRD =0X00;
PORTD=0XFF;
}

5、delay.c
/*******************************
Platform : AVR mega16学习板(www.iccavr.com
function :延时函数
Clock F : 3.6864M
Software : ICCAVR7.14C
Author : 林夕依然
Version : 09.02.25
comments :
1、两种方式实现延时
********************************/
/*---------------------------------------------------------------------------------
延时程序计算方法
计数个数j = 延时时间/6*晶振频率 -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方式一:
void Delay()
{
uchar a, b, c;
for (a = 1; a; a++)
for (b = 1; b; b++)
for (c = 0; c<10; c++) //循环次数=255*255*10
;
}

//方式二:1ms延时,准确性较Delay();高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uint j;
for(j=1;j<=613;j++)
;
}
}

四、完整项目文件下载

ATmega16_Basic_V1.1开发板助学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友:
占位连载......

ATmega16_Basic_V1.1开发板助学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友:
呃,林夕。。伍乐城。。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

网友:
继续啊,很期待啊

网友:
挺全的 从仿真开始 支持下

网友:
很详细,过两天忙完手头的活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斑竹的后期资料   辛苦啦

网友:
期待 继续 继续

网友A(2014-09-03):
不错 给你么么哒

网友B(2014-11-10):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用AVR 感觉越来越小众了
都转STM 32 了
真好的东东 ,收藏了 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