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uc/os ii 用何种编译环境好啊

楼主:
请教初学用何种编译环境好啊,我用的是lpc2132的片子,请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keil MDK。。。。。

网友:
ads软件咋样啊?工程我还不会建呢

网友:
keil MDK,一步到位,ads过时了

网友:
好的,我就用keil mdk
工程一般如何建啊,我用keil3也不短时间了,就是不会见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建的,你有问题我可以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daicheng大哥,我与问题立刻请教

网友:
我现在没有开发板,但是想学uC/OS,在XP上能完成吗?
推荐开发环境,以及编译成功后怎样才能看到 uC/OS 运行的现象???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