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
我想用MOS管作为15V电压的开关,3V的IO控制MOS管的导通状态,仿真了一下,发现不好用,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下面是电路:

网友:
楼主还是再看一看模电书上关于场效应管的部分吧,这样的电路不行就对了,你看一下场效应管的导通条件就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了,在这种状态下场效应管是一直导通的状态,不可能关断得了,想要关断场效应管,1脚电压得高于或等于2脚电压才可以,所以用3.3V控制是不行的,建议楼主再加一个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咯咯,我还没见过这么接的MOS管,你用做开关还可以,把3脚接地,2脚给个3V,1脚也到地.这样还可以,你那样接,呵呵,没戏,不过换成光偶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