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JLink 下载的时候出现cannot stop arm device 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不知道哪设置出问题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我弄窗口看门狗的时候没有定义中断,目标板一直在重启。如何解决?

网友:
你先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
已经下载不了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置位BOOT0 进入ISP 模式下载程序,刷掉FLASH就可以了。。。。
BOOT0恢复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请问如何置位BOOTO进入ISP下载程序 擦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