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起手中的开发板,改装BT电驴下载机(转)

楼主:
BT关了,不知道这个文章还有用不,先拿来看看:

手中有一块mini2440的板子,一直没怎么利用,最近受L同学启发,改装下载机.--
方案
很简单: 开发板 网线 插 路由(我的路由连猫自动拔号,方便), U盘或移动硬盘 USB 插 开发板
--
准备
抄起开发板,为测试方便,直在插了个普通2G的U盘分区为FAT,这块板子可以自动挂载,不能自动挂的,Google下吧
--
这个mldonkey运行时默认目录是~/.mldonkey, 由于开发板上空间有限,使用默认目录会出现磁盘满的提示所以要把这个目录设置到U盘上.
mini2440的U盘默认被挂臷到/udisk下,利用linux的link功能"ln"(注意:这玩艺只能在linux分区上使用,FAT32上是不支持的.唯一给我们的方便就是可以从linux分区link到FAT分区,"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

[root@FriendlyARM /]# cd /
[root@FriendlyARM /]# mkdir .mldonkey
[root@FriendlyARM /]# ln -s /udisk/mldonkey .mldonkey
[root@FriendlyARM /]# ls -la
drwxr-xr-x    1 root     root          512 Apr 28  2009 .
drwxr-xr-x    1 root     root          512 Apr 28  2009 ..
-rw-r--r--    1 root     root          214 Jan  5 03:02 .ash_history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6 Jan  4 21:32 .mldonkey -> /udisk/.mldonkey
.........

-----------------------
然后去下载mldonkey,在其主页上找不到ARM版的编译好的,我又不会自己移植,所以求助google,找到了一个人家编译好的。
http://mldonkey.sourceforge.net/forums/viewtopic.php?p=26582

我用的是MLdonkey 3.0.0 EABI

编译好的版本下载地址:
http://rapidshare.com/files/212336909/mldonkey-cores-3.0.0CVS-arm-20090322.tar.bz2
下载下来解压以后有3个版本,full,normal,minimal,把full文件夹下的mldonkey-distrib-3.0.0.CVS拷到移动硬盘linux分区里,起个名字如mlnet,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准备上开发板上继续操作。

启动开发板,并在电脑上开启超级终端,连接com1,进入linux终端。然后配置网络,开发板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1.230和我的路由器还有电脑都在一个网段里面,ip地址就不改了,添加一个网关:
#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用vi修改/etc/resolv.conf文件,把nameserver改成ISP的DNS服务器,比如我这里是天津联通,DNS为202.99.96.68
不会用vi的参考开发板里面关于修改DNS的相关内容。
都改好以后ping一下google,如果能ping通就说明网络配置没问题了,如果ping不通就ping新浪试试。

-----------------------完成以后进入/mlnet,就是之前考过来的那个full下面的mldonkey文件夹,程序文件的地方
执行./mlnet
看到提示说core started,就说明mldonkey起来了,如果出现其他warning,一般会是/.mldonkey满了之类的,就说明工作目录没有链到移动硬盘上,再查查吧。
现在打开电脑上的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230:4080看看是不是不让访问403 Forbidden,说明mldonkey运行起来了,但是不允许远程登录,回到终端,用ctrl+C停止mlnet。然后进入/.mldonkey,用vi打开downloads.ini找到allow_ip那部分
# cd /.mldonkey
# vi downloads.ini
不会用vi的我也没辙,自己想办法吧,改成如下,注意192.168.1.2是允许访问的电脑的ip,也可以写成192.168.1.0-192.168.1.255允许整个网段。
allowed_ips = [
  "127.0.0.1";"192.168.1.2";]
回到/mlnet重新启动./mlnet
用浏览器访问http://192.168.1.230:4080会看到mldonkey的控制台,剩下的就是找资源下载了。
mldonkey支持多种下载协议,bt, emule都支持,使用方法自己google吧。

-----------------------
用个GUI会方便很多,我用的是sancho,方便.
-----------------------配置
MLdonkey自带了一个web服务器,默认端口4080,可以通过web浏览器进行管理(我主要是用这种方式进行配置,
WEB管理不占额外资源,设置更强,不过是英文的。当然也可以用sancho的GUI进行管理。sancho主页: http://sancho-gui.sourceforge.net/)
在浏览器输入: http://localhost:4080/
点击"Options"后默认显示“client”标签设置,
设置“client name”,如[CHN][VeryCD]yourname
设置“ max_hard_upload_rate” 最大上传速度,单位KB,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设置“ max_hard_download_rate” 最大下载速度 ,同上
设置“de>max_opened_connections"最大开放连接数de>,默认是200
设置第二套配置:
de>set max_hard_download_rate_2
set max_hard_upload_rate_2
set max_opened_connections_2 de>
(两套带宽组合:一套全速下载,一套保留适当的带宽浏览网页。可以点击WEB页面左上角"Transfers"-“BandWidth
Toggle"进行转换)

点击“file”标签:在“temp_directory”可以修改临时文件的路径,注意这里是相对路径。

点击“net”标签:将"enable  de>kademliade>"和"enable donkey"设置为true,当然如果你需要BT的也可以将"enable bittorrent"也打开。

在"Plugins"里选择donkey
外网的或者已经开启路由映射的de>"ED2K-force_client_high_id"和"ED2K-force_high_id"设置为true,如果是内网低ID用户的就不要选了,否则很难连上服务器,这个可以自己试试,不行就取消。
"ED2K-keep_best_server"设置为true
"de>de>de>ED2K-max_connected_servers",MLdonkey的特色:同时连接的服务器数量,默认为3,一般7,8就够了,多了也没用,最后稳定下来也就几个。
"ED2K-port"端口设置,eMule默认为4662,但有些宽带运营商会封掉该端口,建议改掉。

在WEB最上方"DL"和"imput"中间的命令输入栏里输入:
“rem all”    清空server list
点击"servers"标签里的"import server.met" 输入"http://www.emule.org.cn/server.met"   重新导入VeryCD的server list
先下载kad node列表http://www.emule-inside.net/nodes.dat到本地,然后在输入栏里输入:
"kad_load /home/xxxx/nodes.dat"     导入kad node列表,路径按自己的情况修改。

这样WEB页面的设置基本就完成了,最后在命令输入栏里输入“save"保存设置,最后输入“kill”结束MLdonkey进程。

修改下载路径:
MLdonkey默认目录分别为 ~/.mldonkey/incoming/files (BT则为~/.mldonkey/incoming/directories) 和 ~/.mldonkey/temp
可以通过修改~/.mldonkey/download.ini来变更。
在download.ini里找到"temp_directory =",然后修改temp目录路径
incoming则要找到:
{     dirname = "incoming/files"
     strategy = incoming_files
     priority = 0
};
  {     dirname = "incoming/directories"
     strategy = incoming_directories
     priority = 0
};]

最后修改downloads.ini:找到web_infos,把server.met换成你要的,比如 http://www.emule.org.cn/server.met,删除 guarding.p2p", 96, "http://www.bluetack.co.uk/config/level1.gz,这个东西会封掉很多有用的尤其是国内的server

下面是一些MLdonkey的配置文件:

~/.mldonkey/downloads.ini 基本的设置( 这个是for edonkey和其他协议的)
~/.mldonkey/servers.ini 服务器列表文件
~/.mldonkey/files.ini 当前已经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文件列表
~/.mldonkey/friends.ini 好友列表
~/.mldonkey_gui.ini 图形前端的配置文件

-----------------------

最后,把mlnet加到启动项里让系统启动时执行就可以了
为了方便我做了个link到/bin

[root@FriendlyARM /bin]# ln -s /udisk/mldonkey-cores-3.0.0CVS-armeabi-20090322/full/mldonkey-distrib-3.0.0.CVS/mlnet mlnet

mini2440是要在/etc/init.d/rcS最后加上

/bin/mlnet &

搞定,BT下载速度奇快,EMule的稍慢.

参考:
http://engic.net/post/287/
http://blog.chinaunix.net/u3/100692/showart_1992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