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实现除法是否很困难?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FPGA的除法运算,是否要占用很多资源?

网友:
要自己设计的话,除法器应该比较复杂

在FPGA里,我一般用IP核,呵呵,懒人用懒办法啊~~~

听说有这个方法:

如果是常数除法,则本质上可变为乘法实现。如果除数是变量,那得看看文献了。记得很多教科书上有讲到,比如《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2.5 和2.6 节。英文版书籍可从论坛下载。
----
直接调用ip核也是省事的做法。受到vimicro点拨,发现dc中的designware库非常强大,包括各种整数运算浮点运算等等基本模块实现,每一种模块还有多种不同性能的版本。设计时,你可以让dc自动选择最佳的一种模块来实现你的设计,也可以通过约束文件来指定某种实现。

越来越喜欢dc了,虽然上手有点复杂,但是强大到让人爱不释手,能充分的反映出设计者想要做的事情。

a为常数,x为变量,   x/a=x*(1/a)。因为a是常数,所以1/a 也是常数,这样 x*(1/a)不就是常数乘法了吗?
--
另外,如果除数是变量,也就是a/x 的情况,可以按 a*(1/x) 来算,这样就需要一个求倒数单元,但是求倒数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
我在之前做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最后程序里面避开了使用除法,采用比较笨的办法,枚举法写程序~~~

网友:
除法能避免就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