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测到晶振起振电压,而用示波器测不到,请教原因?

楼主:
我用万用表可以测到晶振的起振电压,接上示波器,测不到电压和频率,请教各位大哥这个是不是示波器探针电容的影响?
示波器的设置:探针 为  *10  挡,交直流都试过了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全新的芯片测不到,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

我感觉是可能没有配置管脚功能,或者芯片初始化之类的原因,不知道想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检查电路功能是否正常,若功能正常,说明你示波器可能没有设置好

网友:
X1O挡衰减大,另外你的示波器的参数调到哪,这些你都没有讲。不好回答。请你先把示波器自测一下看一下波形和频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