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拆装步骤和方法

楼主:
拆卸前应清理好场地,准备好工具,并在接头线、端盖与外壳、轴承盖与端盖等上作好标记,以免装配时弄错。拆卸电动机的一般步骤如下:

(1) 卸下皮带或脱开联油器的连接销;

  (2) 拆下接线盒内的电源接线和接地线;

  (3) 卸下皮带轮或联轴器;

  (4) 卸下底脚螺母和垫圈;

  (5) 卸下前轴承外盖;

  (6) 卸下前端盖;

  (7) 拆下风叶罩;

  (8) 卸下风叶;

  (9) 卸下后轴承外盖;

  (10) 卸下后端盖;

  (11) 抽出转子;

  (12) 拆下前后轴承及前后轴承的内盖。

  电动机的装配步骤与拆卸步骤相反。对一般中、小型电动机,只拆除风叶罩、风叶、前轴承外盖和前端盖,而后轴承外盖、后端盖连同前后轴承、轴承内盖及转子一起抽出。

② 主要零部件的拆装方法

(1)皮带轮或联轴器的拆装。拆卸时,先在皮带轮或联轴器与转轴之间做好位置标记,拧下固定螺钉和销子,然后用拉具慢慢地拉出。如果拉不出,可在内孔浇点煤油再拉。如果仍拉不出,可用急火围绕皮带轮或联轴器迅速加热,同时用湿布包好轴,并不断浇冷水,以防热量传入电动机内部。装配时,先用细铁砂布把转轴、皮带轮或联轴器的轴孔砂光滑,将皮带轮或联轴器对准键槽套在轴上,用熟铁或硬木块垫在键的一端,轻轻将键敲人槽内。键在槽内要松紧适度,太紧或太松都会伤键和伤槽,太松还会使皮带打滑或振动。

  (2)轴承盖的拆装。轴承外盖拆卸很简单,只要拧下固定轴承盖的螺钉,就可取下前后轴承外盖。前后两个轴承外盖要分别标上记号,以免装配时前后装错。轴承外盖的装配方法是;将外盖穿过转轴套在端盖外面,插上一颗螺钉,一手顶住这颗螺钉,一手转动转轴,使轴承内盖也跟着转到与外盖的螺钉孔对齐时,便可将螺钉顶入内盖的螺孔中并拧紧,最后把其余两颗螺钉也装上拧紧。

  (3)端盖的拆装。拆卸前,应在端盖与机座的接缝处作好标记,以便复原。然后拧下固定端盖的螺钉,用螺丝刀慢慢地撬下端盖(拧螺钉和撬端盖都要对角线均匀对称地进行)。 前后端盖要作上记号,以免装配时前后搞错。 装配时,对准机壳和端盖的接缝标记,装上端盖。插入螺钉拧紧(要按对用线对称地旋进螺钉,而且要分几次旋紧,且不可有松有紧,以免损伤端盖)。同时要随时转动转子,以检查转动是否灵活。

  (4)转子的拆装。前后端盖拆掉后,便可抽出转子。由于转子很重,应注意切勿碰坏定子线圈。对于小型电动机转子,抽出时要一手握住转子,把转子拉出一些,再用另一只手托住转子,慢慢地外移。对于大型电动机,抽出转子时要两人各抬转子的一端,慢慢外移。装配时,要按上述逆过程进行,要对准定子腔中心小心地送入。

  (5)滚动轴承的拆装。拆卸滚动轴承的方法与拆卸皮带轮类似,也可用拉具来进行。如果没有拉具,可用两根铁扁担夹住转轴。使转子悬空,然后在转轴上端垫木块或铜块后, 用锤敲打使轴承脱开拆下,在操作过程中注意安全。装配时,可找一根内径略大于转轴外径的平口铁管套入转轴,使管壁正好顶在轴承的内圈上,便可在管口垫木块用手锤敲打。使轴承套入转子定位处。注意轴承内圆与转轴间不能过紧。如果过紧,可用细砂布打转轴表面四周,均匀地打磨一下,使轴承套入后能保持一般的紧密度即可。另外轴承外圈与端盖之间也不能太紧。 在总装电动机时要特别注意,如果没有将端盖、轴承盖装在正确位置,或没有掌握好螺钉的松紧度和均匀度,都会引起电动机转子偏心,造成扫膛等不良运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