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手一摸单片机就死机

楼主:
如题。说说你又是如何解决的吧?

网友:
没碰到过,
我在学AVR的时候,碰到过手一靠近板子,LED就自动点亮的情况,后来把端口全部设置为输入,并使能上拉电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摸鸡有罪?

说说,摸单片鸡哪儿摸死了?

网友:
单片机最脆弱的地方是时钟电路,在晶振那里用手一摸,单片机必死,而且一般都得重新上电才能恢复过来,所以楼主还是看一看晶振那部分电路吧,时振电路不稳定,单片机就不会稳定。楼主还是好好描述一下你的电路吧,要不然也不好分析原因的,最好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晶振外壳要接地,抗干扰,

网友:
摸那里???

情况

         1 摸焊点或引脚 :可能是人体电阻导致电路失效
    2  摸封装表面:芯片内部的绑定线有断裂,在轻压变形时导致死机
     3  摸封装表面:芯片为内部复位,内部的集成电路与人体产生感应电路
     4  敏感电路:人体静电导致